求助:直流调速复卷机在复卷时纸辊打滑问题的处理

楼主(2008-06-02):
各位师傅:您们好。

        我公司一台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直流复卷机在复卷时纸辊打滑,根本无法复卷。复卷时前底辊电流很小,原来正常时前底辊电流比后底辊大,随着纸辊的增大,后底辊电流大于前底辊,请给予指教为荷。

网友A:
看看紧度比例是否改变了,或者重新测一下线速度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楼主:
好的,谢谢你啦,我试一下再向你请教

网友B(2012-06-21):
前底辊速度调快,电流就上去了。这是前底辊变慢,后底辊推着它,电流当然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