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触摸屏外持硬盘方法

楼主(2008-06-02):
我刚作了一个工程,  用的是HITECH的屏,     现甲方要求保存一年的趋势图,   听别人说用外挂一个硬盘来保存数据,    请教各位高人怎样来实现,  本人没用过这类方法,,,谢!!!!!!

网友A:
外挂硬盘有点夸张了吧。 外挂个U盘或者CF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谢谢立铭电子,   那外挂U盘是通过哪个口连接的呢,    U盘是普通的U盘,还是专用的U盘

.谢!!!

网友B:
HITECH哪个型号的?

有的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哪位高人知道 什么屏有这个功能?  西门子是可以的,可价格太硬了

网友C:
用CF卡呀,保存几年也可以呀

网友D:
首先保证你的触摸屏带有外挂卡的借口,像比较常用的有usb和cf卡,这些都是很常用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相助,vk

楼主:
谢谢各位的相助,如果是USB接口,挂普通的硬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