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累积值

楼主(2008-06-02):
我想组态一个SCADA系统,用的是分布式I/O模块+工控机+组态软件的方式,有个问题就是现场流量计只提供4-20mA,瞬时量输出,有没有什么办法获取到累积值呢,谢谢,要是直接在组态软件上做累积的话,精度能保证吗。脉冲输出的表,用什么模块采集比较稳定,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编程取得一些离散值,在将离散值叠加就可以了。例如你得到的是每小时的瞬时流量,你可以将此流量转化为每秒或每分的瞬时流量,然后每秒或每分都取得一个瞬时流量,然后经过一定的时间将这些流量加起来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累积流量了。

网友B(2008-07-03):
如果是现场流量计以4-20MA方式送入下位机,是没法取到累计值,但变送器支持HART协议,理论上就可取到累计值,

但下位机大多数不支持HART协议,所以,取累计值是一句空话。

在下位机可以根据流量瞬时值累计,采样时间低于1秒,可以保证精度,

不要在上位机上采样累计,精度与安全上都不能保证正确;

网友C:
不要在上位机上采样累计,精度与安全上都不能保证正确,确实在下位机上更精准

网友D:
在上位机上就可以做累积值就可以的

网友E:
上位机做累计肯定是要存在误差的,看你的项目是不是允许这样的误差存在了

网友F(2008-08-06):
上位机上采样累计应该可以

网友G(2009-01-22):
建议用仪表处理累积,然后做通讯处理,那样精度有保证,因为在上位机上做的话,受到上位采样时间和编程的限制,仅供参考!

网友H:
通常都是在下位机做累计计算,上位机直接取值。没做过上位累积,不知道精度是否有区别。

网友I:
最好选用带CPU的下位模块,在下位上计算累计值后上传.

网友J:
如果能保证1秒通讯一次的话,上位机累计更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