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变频电路中电磁辐射引起的干扰

楼主(2008-06-02):
        目前很多企业变频器的使用比较普遍,使用变频器能满足很多生产要求,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在使用变频器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变频电路产生的电磁辐射可以造成其他通信设备及电子设备的干扰,在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下面就把一些知识与大家一起分享。
1. 电磁辐射传播方式
在变频电路中,频率很高的谐波电流分量具有向空中辐射的能力,从而对其他设备形成干扰。尤其对于通信设备的干扰更为严重,如下图1所示。
2.解决干扰的方法
(1)接入电抗器:
①.输入电抗器:输入电抗器可以使输入电流的波形大为改善。它除了显著地提高功率因数外,也非常有效地削弱了输入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②.输出电抗器:变频器的输出侧一般不接电抗器,但如果接入输出电抗器,将可十分有效的削弱输出电流中的谐波成分。
(2)正确接地 :接地的主要目的是安全,但对于一些具有高频干扰信号的设备来说,也具有把高频干扰信号引入大地的功能。接地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接地线应尽量粗一些,接地地点尽量靠近变频器。
②.接地线尽量远离电源线。
③.变频器所有的接地线,必须和其他设备接地分开,如图1-b上图所示。避免把所有设备的接地线连在一起后再接地,如图1-b下图所示。
④ 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不能和电源的“零线”相接。
(3)接入滤波器:滤波器主要用于抑制具有辐射能力的频率很高的谐波电流,串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路中,如图2所示。滤波器由高频线圈和电容器组成。必须注意的是:变频器输出侧的滤波器中,其电容器只能接在电动机侧,且应串入电阻,以防止逆变管因电容器的充、放电而受到冲击。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变频电路中产生的电磁辐射对其他设备构成干扰以及正确和错误的接地。

注:以上介绍的是针对变频电路中因电磁辐射干扰其他设备时处理的方法。

网友A:
不错,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B:
接地系统的确很重要!但到底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C:
受教了,多谢楼主了!支持

网友D:
谢谢了,这个问题我也提过,但还没有像你这样阐述的。

网友E:
学了!顶一下!!再发点出来!!

网友F:
需要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广告设计请进www.globalvh.com

网友G:
路过了,多多宜善。。

网友H:
接地究竟要怎样接才合格呢?接地不都是接在一条总线上的吗?

网友H:
三菱FX2N108点的大约多少钱

网友I:
好东东,我得收藏一下

网友J:
不错,我也得收藏一下啦!!!!!!

网友K:
我们公司的一条磨床生产车间共有35台磨床在一起,造成该车间温度高,灰尘多,空气湿度大!一年平均维修变频器15次左右!现在我们想将变频器集中在一个大的电气柜里面,然后专门装一个冷冻机为它降温.现在请教各位高手,这样做会不会产生频率干扰,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最大不能超过多少米?是否还有其它的注意事项?(由于机床生产厂家没有注意到变频器的使用环境他们将变频器装在一个毫不通风的电气柜内,一到夏天柜内温度极高,变频器频繁损坏!)

网友L:
距离百米之内好像没问题,可以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M:
在现实中遇到问题很少.

网友H:
好东西,值得收藏起来。

网友N:
对:重村钢模 关于

我们公司的一条磨床生产车间共有35台磨床在一起,造成该车间温度高,灰尘多,空气湿度大!一年平均维修变频器15次左右!现在我们想将变频器集中在一个大的电气柜里面,然后专门装一个冷冻机为它降温.现在请教各位高手,这样做会不会产生频率干扰,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最大不能超过多少米?是否还有其它的注意事项?(由于机床生产厂家没有注意到变频器的使用环境他们将变频器装在一个毫不通风的电气柜内,一到夏天柜内温度极高,变频器频繁损坏!)

内容的回复: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100米(小功率变频器)可以不用加输出电抗器,相互之间的干扰可以采取几种方式来避免,1.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分开走线;2.如果距离太近或者空间比较拥挤,注意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之间至少相隔20cm,且垂直布线;3.各个变频器加装滤波器(在变频器内部)。当然,变频器一定要保证通风,保持环境温度不高于40摄氏度,否则变频器总会报过温或者因为温度过高而烧毁。

网友O:
各位师傅!我以遇到过你们提到的问题。不过经过改善现在还没有出现问题。1.定期保养散热器。2.通风设施改善(冷却设施)。

网友P:
需要收藏一下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Q:
您的一切问题,可拨打我公司技术电话:400-6767-688
如坏了,需要邮寄,你可以直接拨打我的号码15871808921康经理。
武汉利德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E-MAIL:www. leaddo.com
我公司是施耐德中国指定维修中心,也维修各个品牌变频器等自动化产品如:西门子,AB ,ABB,富士等

网友R:
不错,我也得收藏一下,支持支持。

网友S:
受教育了    谢谢

网友T(2008-07-04):
需要收藏一下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U:
这个问题有时使我们很头痛。

网友V:
不错,大家有这方面的书籍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W:
添两个说明:

电磁干扰分辐射和传导两个方面.电抗器主要针对传导型干扰.而输入滤波器主要针对辐射型干扰.

如果使用变频器功率比较小,采购滤波器价格比较贵的话,可以购买两个镍锌铁氧体磁环.一为进线一为出线.

进线电缆在磁环上同方向绕4匝,出线同方向绕三匝也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同时价格不贵.

网友X:
支持李惠丰老师,有时什么都装上也没用,有时还要在被干扰的设备上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