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协议

楼主(2008-06-02):
谁能具体的和我说下关于HOST Link通讯协议的问题啊!

网友A:
host link 首先要看CPU是否兼容然后就是参数设置:

I/O端口,RS-232

波特率要与连接硬件一致,9600,19200等

数据位和停止位根据实际情况如ASCII7,2

奇偶效验

单元号等

网友B:
首先要看CPU是否兼容然后就是参数设置:

I/O端口,RS-232

波特率要与连接硬件一致,9600,19200等

数据位和停止位根据实际情况如ASCII7,2

奇偶效验

单元号等

最主要的是通信协议的两个参数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