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和强电

楼主(2008-06-02):
           电类人们习惯分为强电(电力)和弱电(信息)两部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般来说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频率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少消耗,提高效率。
弱电的处理对象是信息,既信息的传送和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传送的效果问题。如信息传送的保真度,速度,广度,可靠性。
一般来说,弱电工程包括电视工程,消防,保安,影象和上述工程服务的综合布线工程。弱电是针对强电而言的,强电=380/220 高压不管。
那么我现在针对这次的主要讨论话题—用电安全。
1.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两种:
(1).电击 (2).电伤。
2.什么是致命电流?数值大约为多少?
致命电流是指在较短时间内危及生命的最小电流,其数值为50毫安至100毫安。
3.触电对人体伤害程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触电对于人体伤害的程度与下五个因素有 关:
(1).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电流越大伤害越严重;
(2).电流通过人体的时间,时间越长伤害越严重;
(3).电流通过人体的部位,从左手到胸部是最危险的电流途径。
(4).通过人体的频率,30-100HZ的交流电,对人体危害最严重;
(5).触电者的身体健康情况。
4.何谓安全电压?安全电压是怎样确定的?
安全电压是指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体接触到带电体后各部分组织不发生任何损坏的电压。
安全电压取决于人体允许的电流和人体电阻。
5.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的安全电压数值是多少?我国规定的安全电压数值是多少?
安全电工委员会规定接触电压的限定值(既相当于安全电压)有50伏(相当于一般场合),25伏(相当于危险环境)和2.5伏(相当于人体大部分浸入水中,而且如果不能摆脱带电体三既可能招致死亡的严重情况时)。

       国规定的安全电压等级位42伏,36伏,24伏,12伏,6伏五种。常用的有36伏和12伏两种。
6.触电事故有那几种类型:按触电时人与电接触的形式,可分为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种。
1.在直接接触触电中,可分为单相触电和两相接触电压(漏电)触电。
2.在间接接触触电中,可分为跨步电压触电和接触电压(漏电)触电。
7.引起触电事故的主要原因有那些?
1.缺乏电气安全知识。
2.违反操作规程。
3.设备和线路有缺陷。
4.维修管理不善。
5.自然灾害。
8.如何使触电这脱离电源?应注意 那些问题?
使触电者脱离电源的方法很多,必须根据现场情况灵活掌握。做到既要保证切断电源迅速,又要保证触电者及抢救人员的安全。
1.对于低压触电事故,可采用下列的方法:
A.如果触电地点附近有电源开关或电源插头,可立即拉开关或拔出电源插头,断开电源。此时应注意有些开关只控制一根线,入遇开关不能切断相线时就不能断开电源。
B如果触电地点附近没有电源开关或电源插头,可应有绝缘柄的电工钳或有干燥木柄的斧头切断电源线;或用干木板等绝缘物插入触电者身下,以隔断电源。
C如果触电者的衣服是干燥的,导线又没有紧缠在身上,可以用一只手抓他的衣服,将他拉离电源。
2.由于房厂内高压相对于用的比较少,所以在此不在进行介绍说明。
总结: 不触摸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

网友A:
这理论知识不错.收藏了.

网友B:
不触摸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

网友C:
这理论知识不错.收藏了.
这理论知识不错.收藏了.
这理论知识不错.收藏了.

网友D:
这理论知识不错.收藏了............谢谢

网友E:
不错,很有用!好说什么?收拉!!

网友F:
电专业的划分从来就没有这种说法。在电类各专业,没有哪个专业是强电或是弱电,比如电力工程专业,有高压、大电流的电力输送,变配电,可同时还有管理、控制和通讯;自动化专业,要学习自控系统、计算机技术、工厂电气技术和供用电技术。。。。。。强电、弱电是外行对电技术专业的错误划分。

楼主:
TO:李纯绪,不是我说你,你就相当于“井里蛤蟆”。见识少没没问题,还是去多看看多虚心学习下吧!也许你还是老观念,你这样的想法还停留在70-80年代吧!也许你的思想一直停留不进,没有跟着时代进步而进步!像你这样在当今社会很容易被淘汰掉的!目前的相关工程就划分的很清楚了,强电工程/弱电工程。

        强电和弱电从概念上讲,一般是容易区别的,主要区别是用途的不同。强电是用作一种动力能源,弱电是用于信息传递。具体而言,它们大致有如下区别:
(1)交流频率不同
强电的频率一般是50Hz(赫),称“工频”,意即工业用电的频率:弱电的频率往往是高频或特高频,以KHz(千赫)、MHz(兆赫)计。

(2)传输方式不同
强电以输电线路传输,弱电的传输有有线与无线之分。无线电则以电磁波传输。
(3)功率、电压及电流大小不同
强电功率以KW(千瓦)、MW(兆瓦)计、电压以V(伏)、KV(千伏)计,电流以A(安)、kA(千安)计;弱电功率以W(瓦)、mW(毫瓦)计,电压以V(伏)、mV(毫伏)计,电流以mA(毫安)、uA(微安)计,因而其电路可以用印刷电路或集成电路构成。
当然,强电中也有高频(数百KHz)与中频设备,但电压较高,电流也较大。又如手电筒与电动剃须刀虽然电压很低,功率及电流很小,仍属强电。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弱电己渗透到强电领域,如电力电子器件、无线遥控等,但这些只能算作强电中的弱电控制部分,它与被控的强电还是不同的。

网友F:
中频、微波你怎样划分啊?不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论题“井里的蛤蟆”就不再发了。

楼主:
引用“强电、弱电是外行对电技术专业的错误划”也许我是外行,但也不能“内行”忽悠外行啊!

        微波与无线电波、红外线、可见光一样都是电磁波,微波是指频率为300MHz-300KMHz的电磁波,即波长在1米到1毫米之间的电磁波。微波频率比一般的无线电波频率高,通常也称为“超高频电磁波”。

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没必要再和你讨论这些你认为是正确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