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输送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8-06-02):
请教几个问题,关于链传动的。如上图所示:
一、 滚轮中心所在平面比链轮最高点低。输送产品为滑撬,每个滑撬占据十于节链节。当滑撬运行到链轮时是否存在滑撬重心振动现象。这是否会导致负载波动,整机效率降低,滚轮、链轮寿命降低等。
正确的设计是否应该是链轮最高点与滚轮轴线在同一高度?
链轮是使用轴承座固定在安装底座上,底座焊接在钢结构上。如果想对以上问题进行处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使用设备对底座进行切削;切削轴承座;调整滚轮轨道至合适高度……
二、 链条松边的轨道与链轮最低点的关系应该是相同还是高或低一点?(注:图我画的不正确,没改。)

三、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带制动器的电动机经减速机驱动一重物上升,同时有平衡装置抵消一部分重力。
当没有平衡装置时,电机能够驱动重物上升,并且电机输出额定扭矩时,电机制动器可以可靠制动电机。
如果当平衡装置有效时重物在高处停止,电机制动。突然平衡装置失效,重物是否会下降?

我认为不会,不知正确否。别人认为会下降。
http://filypig.blog.163.com/blog/static/24902070200852101652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