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

楼主(2008-06-02):
有个问韪请教各位,就是功率因数设定值是愈高愈好还是低值好,设定值在0.99合适吗?射射各位!

网友A:
不用,在0。92-0。95之间就好了。太高了容易过补偿。

网友B:
同意楼上。楼主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一般0。95够了,太高了你的补偿元器件易动作频繁,影响系统稳定性和补偿元器件的寿命 。

网友C:
楼上两位都很正确,,,,,,,,,,

网友D:
只要超过0.9,供电公司就不会罚款了!

网友E:
0.90-----0.95左右就好了,无功倒送会造成系统不稳定。最危险的时候是在0.99------1会无出现谐振。108475997@qq.com

网友F:
只要能保证不低于0.9就好了,设在0.95---0.98之间比较好

网友G:
最好能达到1,那时就是纯电阻回路,不过那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补偿电容不带微调的,

楼主:
由于我的负载不大,每次投入经常超前,每月的功率因数在0.85左右,我原设定在0.93的位置,主要负载是霓虹灯撞击器,由于工作时间短所以做成补尝困难,现有人见意调到0.99,不过我也觉得不好,但对方坚持要试用1个月看怎样,无奈.

网友B:
呵呵,实践出真知,那就试试。

网友H:
       . 0.9 以上就行。。           我们这里1250K 变压器就这样弄的,也是供电局的要求。

网友I:
我记得老师教是在80%----90%之间

网友J:
我这的补偿经常到1  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啊!

网友K:
世界上功率因数1是永远不可能的

网友L:
不小于0.9就行了

网友M:
顶 ,,,,,,,, 又学中了

网友N:
在0。92-0。95之间就好了。太高了容易过补偿。

网友O:
保持0.95是最好的,不管是电网还是自己的设备都是最好的!

网友P:
工业要求0.85-0.95之间,个地方要求不一,只要达到要求就行

网友Q:
我们这里没有听说过供电公司罚款之说!

网友R:
我们这里要求是0.9以上可以了,设置0.99当然可以,不过设置的功率因数越高电容量需要的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