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传感器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8-06-02):
现有一个OMRON  E3JK-R2S3光电传感器,现在想用近接开关代换,请那位高工能提供用一下应用哪种型号的代换?

网友A:
你把OMRON E3JK-R2S3光电传感器的参数说出来呀.考虑到安装的话要把尺寸也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把OMRON E3JK-R2S3光电传感器的参数说出来呀.考虑到安装的话要把尺寸也说

不考虑尺寸,只要能代换就行

网友B:
去官网查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C:
近接开关感应距离比较短,如果距离不是问题那你就随便抓一支。只要电压,输出方式一样。

网友D:
OMRON E3JK-R2S3光电传感器是PNP还是NPN,只要电压,输出源一样。

网友E:
有AUTONICS(韩国)的产品  BEN3M系列(镜面反射/偏光反射)      BX5M系列(镜面反射/偏光反射)      BX3M系列(偏光反射) 不考虑尺寸的话有很多 考虑尺寸的话也有 而且价格便宜(100-200之间)有需要可以联系:13810023831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