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200A断路器单相电流可以最大多少A?

楼主(2008-06-02):
三极200A断路器,三相电流平衡时每相电流可以最大多少A不跳闸?200A是指单相还是指三相总电流?

网友A:
当然是指单相的电流

你问的跳闸是指什么情况下的?

网友B:
招聘优秀的自动化机械\电气工程师
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线,家用电器及五金类自动化设备设计工作3年以上,有成功案例
有意者请联络:13892417283
E-MAIL :xukehu110@163.com

网友C:
只的是 没 一相 相 电流 了  。  在  欧姆定律基础 上乘一个 无功功率因数  。这 是 经验公式  。不 知道 是不是和你 。

楼主:
嗯,谢谢,那380V 电压200A断路器总功率能达多少?P=根号3*U*I*3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