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否实现这种功能?

楼主(2008-06-02):
当按一下A键时.对应的PLC内部辅助继电器ON并保持.B.C对应的内部继电器OFF
按一下B时.A.C键对应的内部继电器OFF.B键对应的内部继电器ON并保持.
C键按一下时.同样.
就是A.B.C三键象风扇上的琴键开关一样.每按下一个键.其它的键都要OFF.
在不考虑PLC程序的情况下.触摸屏能否实现这个功能???
望高手赐教!!!!!!

网友A:
重复发帖将会被删除而且扣积分,请勿重复发帖!

楼主:
知道了.我原来发在人机论坛.又考虑那个论坛看的人不多.就发在PLC论坛了.你把人机论坛的这个帖子删了吧,

不过最好不要扣分

网友B:
你把三个按键做为数值输入功能,比如:按下A键时,把1赋给M0。。。M7,这样M0=ON,M1,M2=OFF,按下B时,把2赋给M0。。M7,这样M0,M2=OFF,M1=ON了,你看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C:
如果是WINCC PLEXIBLE软件,1个键的1个动作可以同时给多个对象赋值,实现你的要求很容易。

楼主:
感谢大家.我采用一个键定义多个功能来实现.一个功能置ON.其它功能置OFF.虽然笨了一点.但是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