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8毫米的金属传感器最远感应多远啊?

楼主(2008-06-02):
我看了下OMRON的标称也只是2MM,哪位知道有感应远些的吗,给个型号,谢谢

网友A:
倍加福的好像有远一 点的。

网友B:
不会吧,才那么远一点啊呀

网友C:
检测距离2mm是安全距离,但是大于2mm也可以用但不能保障有效

楼主:
德克是在杭州吗,我在深圳,好远呢

网友D:
电容式的接近开关,没办法远。除非直径大点

网友E:
再远点就用 光纤吧。。可以非常远

网友F:
根据不同的检测物体,检测距离还不同

网友E:
      再远的话你最好用光纤传感器来解决了 呵呵 说实话 2MM以上运行都比较边缘的了 如果有个别产品可以感应距离更远 那么价格我想应该不会也只是长一点点而已,所以还不用AUTONICS的光纤传感器(光纤线加放大器一起也不过200元多一点),而且光纤传感器是信号处理部分与传感部分分离的所以再一些恶劣环境中要比接近开关寿命长多了再有如果传感头坏了只需要剪掉或换掉就可以了价格也不过100元不到。
有需要可以联系:13810023831 张

楼主:
AUTONICS你在哪里呢,下次买的话我考虑下,晕死,都买了三次了,主要是感应金属齿轮的脉冲时间。PNP西门子S7-300的用

网友E:
我再北京 不过 有些东西也需要确认的 反正我能保证的是 我的方案如果可以保证你的需求,那么我上面所说的价格都是有可以的 这些都好说 有兴趣可以跟我电话联系

网友E:
我公司再广州有办事处 如果 谈得差不多 你可以直接去广州办事处 那边去看看

网友G:
我的 m8 的 可以检测6mm QQ120821117

网友H:
8MM 的一般都只是2MM ; ; ; 如果安装位置可以放下 12~18 MM ; 的可以达到 4~8MM 左右

 ;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 ";正泰,德力西,接近开关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

 ;

楼主(2009-07-25):
最近听说SICK有感应6MM的呢

网友I:
楼上的说法不对,我这里就可以提供M8非屏蔽(非埋)的6mm感应距离的. 能够提供这种产品的厂家不多,但不是没有.
www.qdltech.com

网友J:
非齐平的最远可以达到6mm    DW-AD-713-M8   杨先生    13472555661

网友K:
 可以达到6mm

网友K:
还有M6的检测6mm 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