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电流对轴承损伤的程度

楼主(2008-06-02):
   近来看了一些质料,说变频器对电机轴承有损伤。是由于电机轴承产生了“轴电流”。我在实际检修中发现所有使用变频器的电机的前端轴承损伤严重。主要是轴承外环有坑点,个别有电打痕迹,我不知道是不是所说的“轴电流”引起的。

还有在现有设备的条件下,如和避免“轴电流”对轴承的损伤,减小维修成本。

网友A:
我也不懂,但我也经常遇到该问题。顶一下,期待高手来回答.

楼主:
发几张现场图片,给大家看看

楼主:
郁闷,想发个图片还打不开

网友B:
电机轴接地消除轴电流啊

楼主:
轴接地?电机本体已经接地,

电机-轴承瓦盒-小瓦盖-轴承-电机轴-连轴器-设备都是金属连接还怎么接地?

网友C:
可以用我们厂的轴承啊.我们自己的设备也用很多变频器.没发现轴承不受用.

楼主:
说一下具体的,最好能给我发一个样本。

网友D:
所谓轴电流主要是因为调速传动单元快速上升的电压脉冲和较高的开关频率,能通过电机轴承引起电流脉冲,这会逐渐引起轴承的电蚀损坏。一般可以加装滤波器,采用对称屏蔽电缆。实际上,以我的观点来看,轴承电流是干扰引起的,因为对地电位差的不同,在电机电缆内部和电机内部产生寄生电容,从而造成一些干扰信号,这些就是所谓的轴电流来源。做好EMC,这点轴电流对设备完全没有影响。

网友E:
电机线用屏蔽电缆,那对地寄生电容不是更大?对地电流不也更大么?

网友C:
不知你要的量有多大?还有要什么型号的?

楼主:
谢谢15、16楼的指点,但以我看来现在要想将几十台设备换成屏蔽电缆或加装滤波器,成本太大,公司不能批准,不知道有没有投入成本小一些更简便的方法,因为公司所考虑的是投入的成本多长时间能够收回。没办法现在企业要求成本与效益挂钩,我们搞技术的也不能一为的追求完美,也的为公司想想,为自己的腰包想想。(说说玩笑,但也是现实)

网友F:
上次听到我的老师说起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在轴承上加装一个电刷连接接地线,给轴电流一个其他的接地途径。

楼主:
怎么加?前后是小瓦盖上下是轴套,我想不出在哪加电刷。总不能在瓦盒上打眼吧。

再有轴承的外环是不转的加不加电刷好象没什么意义,内环到是旋转的要是在小瓦盖上打眼,安装电刷好象位置有限有些困难。

网友G:
加滤波装置(电抗器)好一些

网友G:
电蚀------一般是搓衣板状的

网友G:
一般没问题,用吧

网友G:
我们一般都是用普通电机,而非变频电机

楼主:
对问题是没有,大不了一两年换一个轴承,也就7,8百元,但既然有这种现象就拿出来讨论讨论,看看大家的看法和高见。从中学点经验,长点见识。

三人行,必有我师么。哈哈.......................................

网友H:
在轴承装一个碳刷,通过碳刷对地放电不就行了......

网友I(2012-02-09):
普通饿电机更容易发生轴承电流,我公司一台185kw的电机就因为轴承电流,导致长期运行后,轴承发红烧毁,导致轴弯曲不能使用。据其它的资料讲,国外有绝缘轴承,不知道国内是否有,绝缘轴承应该能够将转子与定子外壳绝缘,使电流不能经过轴承,起到保护轴承的作用。

网友J:
我厂也是轴承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