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看绝对值编码器的波形?

楼主(2008-06-02):
信号线如何连接啊?

Clock和data的信号线接在示波器什么位置?

网友A:
示波器的探头啊。注意把0V地线也接下。

楼主:
示波器的哪个探头啊?

网友B:
探头---就是示波器上那个测试通道上配的探头。

楼主:
时钟频率如何给呢?是不是示波器一般都能够输出时钟脉冲?

网友C:
看来楼主对编码器不熟悉啊!绝对值编码器输出信号有很多种,楼主所指的具有Clock和Data信号的是同步穿行SSI信号,这个编码器的数据输出需要外部设备的中断时钟Clock来触发,具体的内容可以查阅SSI通讯规约,这里不再赘述。首先,需要一个信号源,发送的信号规律需满足编码器的规约,包括位数、单稳时间等,这个设备可以是函数发生器,也可以是具有SSI通道的PLC,也可以是仪表。示波器最好选用20M以上的数字存储式的,虽然SSI信号的脉冲是周期,但是这个周期是中断的,所以触发点调节不好很难将信号稳定,如果选用存储式的,就可以进行抓图。示波器的探头上有探针和接地,将接地与编码器供电的直流电源地及提供时钟信号的设备的地以低阻抗连接,探针再分别接于Clock及Data查看,如果是双通道示波器,那就可以同时查看并进行比较。时基可根据时钟的频率进行适当的调节,幅值一般设为200mV/div就能看清了。发个图可能会看的更清楚些。(怎么发不上去啊?看来得等下次了,嘿嘿)

网友C:
怎么改版了就不能发图片了呢?

楼主(2008-07-15):
遇到高手了,请问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欧迪?

网友C:
邮件可以联系:jsb_zch@gemple.cn 或者电话:021-36320992-8005 敝姓 周

网友C:
发张图片(某设备发送的SSI时钟信号)

网友D(2012-12-10):
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波形时,脉冲是在正弦波上的?不明白

网友E:
对:WEIFEIZHI关于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波形时,脉冲是在正弦波上的?不明白内容的回复:

也许是示波器带宽不够,或则是编码器带了电容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