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嵌入式,那个厂家的开发板较好?

楼主(2008-06-02):
我想学习嵌入式的工业控制,现在需要购买一款开发板,在网上查了很多,也不知道那一款比较适合,我们主要是做机电一体化的非标设备开发的,主要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显示屏等。希望各位有经验的仁兄能给提点建议,以及推荐一款比较适合我的学习板,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做嵌入式arm还是比较火的,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价位高了点,有些

不是很复杂还是用mcu比较好。

网友B:
386主版+DOS+VGA屏+I/O板卡,开发用BC3.1,图形界面,可在xp上编程

网友C:
我建议有两种方案:

其一:用单片机板+智能终端,来控制电机和显示参数,单片机板进行采集和控制电机,并通过串口对智能终端进行控制,例如显示参数、报警、显示时间等功能,与上位机一般通过串口通讯;

其二:用单片机板+ARM+液晶屏,单片机还是控制和采集,ARM板进行数据处理和传输并对液晶屏进行显示控制,与上位机可以多种方式通讯,如网口、USB、串口,还有SD卡可以存储大量的数据。

网友D:
其实网上的开发板都差不多,都是实验性质的,只是帮助你入门学习用,

只要能满足你的功能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E:
你可以看看蓝海微芯的LJD-44BODVK-I ; ; ARM开发板,是学习跟应用为一体的。价格也很便宜3百多吧。你看看产品详细资料,这款应该对你有用。

网友F:
可以考虑买周公的板子,不过贵了一点,要便宜的话这里有:

http://www.mcu666.com/shop_3_3.html

网友G(2008-07-17):
做工控机的厂家都有开发板,如果是用户一般都会送给你的,不要钱,但你是为了个人学习,所以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