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分不分通用型和什么风机水泵型?

楼主(2008-06-02):
三菱变频器分不分通用型和什么风机水泵型?

如果分都分别是什么系列

谢谢大家

俺属于"蛤蟆跳井--------"扑通"(不懂,不懂)

网友A:
这个应该都有区分的,不过有的厂家没有明确标明而已.

网友:
FR-F500,FR-F700是三菱的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FR-E500是通用型,但是E500里面的负载类型可以选择变转矩,其实风机水泵是最普通的负载,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了

网友B:
2楼的正解.111111

网友C:
当然有的,多数都是根据负载分类的,风机水泵是一类(负载不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