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用户管理器

楼主(2008-06-02):
在WINCC中我想通过用户管理器,建立两个用户,一个工程师,一个操作员,权限不一样,在一开机进入WINCC监控画面

时提示是哪个用户登录?如何做?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高手指点下

网友B(2009-03-02):
我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工程属性中可以设一个登录热键,如CTRL_L,

这样运行时就可按它,出现登录框

网友D:
3楼的应该可以,不过我用的是直接登陆的界面就是操作员界面,在页面上设置个登陆界面,只有拥有用户名和密码的人才可以登陆,登陆只后才有修改的权限,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E:
在WINCC设计管理器里的用户管理栏进行创建用户,然后规定权限,打开画面后选择登录的用户就行了

网友F(2009-04-03):
可是我想要在还没有出现画面时就先出现登陆框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