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自已把三相小电机从四极改到两极?

楼主(2008-06-02):
能不能自已把三相小电机从四极改到两极?

网友A:
有必要吗?............

网友B:
重新绕线,可以的。但比较麻烦,除非你自己有全套绕线和浸漆设备。

网友C:
重新绕线,可以的。但比较麻烦,除非你自己有全套绕线和浸漆设备。

同意!

网友D:
他如果知道的那么清楚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F:
重新计算绕组匝数等等

楼主:
可能四极电机两绕组串联的中间头并没有在端子上,也就是找不到,没办法改了;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不一定就一次成功,最好参考相关的电机手册,手册上有现成的改绕方案及数据,根据电机的转子槽数,定子槽数,转子斜槽率,确定重绕方案。

网友H:
只要将每相的另一半绕组改变接线方向即可!

网友I:
如果小电机出六个头,还是星型接法的话。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H:
小电机出六个头,星型接法不能改变极性!

网友I:
电机出六个头是星型接发是4级那若该成三角型接法是几级啊

网友J:
我看大家如果真知道就答复,不知道可不要误导别人。上面8楼的说法有道理,必须考虑转子和定子槽数配合问题,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的可以改,有的不可以。不是只改一下就一定成功的。

楼主:
重新绕不现实,有没有办法改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