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

楼主(2008-06-02):
我在一公司看到一台变压器,变压器是放在一个坑里,坑里还有一些碎石,请问各位大侠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多数是用于油浸式变压器。该坑叫事故油池,用来在事故或检修状态下盛变压器油用的,碎石是为了便于清理和吸收油污。

网友B:
没看到过,有不同看法的再说说吧!

网友C:
大一点的油浸式变压器才会有,正常是1250以上, 或者是油的重量在800公斤以上,坑是用于事故状态时积油的.石头是隔离火苗的

网友D:
那里的都是一样,但其中的意义我也不知道

楼主:
o哦  谢谢各位师傅的精心讲解.

网友E:
o哦 谢谢各位师傅的精心讲解.

没看到过,有不同看法的再说说吧!

网友F:
没看到过,有不同看法的再说说吧!
想多见识点

网友G:
呵呵!我还发现个好处就是石头比较容易吸灰,方便打扫卫生时往里面扫。

网友H:
差不多都是,室内的变压器这样放置.

网友I:
在坑里?是不是变压器底下有一坑,不是碎石是鹅卵石,必须是鹅卵石,因为鹅卵石能吸油,还可以清洗重新用。古代的变压器都漏油,鹅卵石还是有用的。

网友J:
学习了!!但是楼上老兄说古代的变压器是指哪个朝代啊??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