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IGBT

楼主(2008-06-02):
怎样根据IGBT的损坏情况,判断IGBT的损坏原因.

楼主:
期待大家的回答!谢谢

网友A:
最好用指针表GE之间有充电现象,CE间有逆向二极管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B:
IGBT损坏的原因除了过压就是过流,一般过流的几率大,还有就是静电击穿驱动极

楼主:
过热是不是也会损坏?

网友C:
纯粹是广告

网友D:
纯粹是广告
对纯粹就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