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安川变频器用于起重机在下降过程中报OV过电压故障

楼主(2008-06-02):
变频器应用于升降类负载和大惯量负载的时候,如果参数设定不当或者外围制动回路选择不当经常会引起过电压的故障。西门子变频器显示为F0002,安川变频器显示为OV(overvoltage)。原因是由于升降类负载在重物下放过程中位势能转化为机械能,该能量促使电机由电动状态转变为发电状态,使得电机侧产生的回馈电能直接注入变频器,造成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升高(通常变频器输入交流380V-400V对应直流母线电压为540-570V左右),超过变频器内部过电压保护值(400V对应820V)就会保护,并检出故障。解决办法一般为:正确设定变频器内部参数,外部加配制动回路(包括制动单元CDBR-4030B和制动电阻)。以安川CIMR-G7B4022变频器应用为例(22kw变频器),外部需要进行能耗制动。则配备安川制动单元CDBR-4030B一个,2500W-5000W制动电阻两只。变频器内部参数L3-04设定为0。当电机有能量回馈的时候,变频器自动启动制动回路工作,达到能耗制动,平衡母线电压的作用。

http://www.bjzysj.com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有内部过电压控制器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参数是P1240

你可以到这里看看的哦!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10&a_id=435099&s_id=0&num=11#anch

网友B:
呵呵

以前碰到过

但是对变频器一点都不了解

所以只有断电

呵呵

也许以后碰到就不会再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