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icon TSX Premium系统两个问题

楼主(2008-06-02):
单位的老系统。1.压力、流量、液位等信号通过一个叫子基板(TSX ABE7CP03)的硬件才进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AEY 1600,这个子基板起什么作用?2.模拟量温度信号为什么不与以上信号一起通过以上方式进入PLC,而是直接进入了PLC的模拟输入量模块AEY414?

网友A:
如果看过Premium系列PLC的产品样本,并且具备一定的检测原理基础的话你就会明白:

一、AEY1600是16通道的标准模拟量输入信号采集模块,因为它模块上是一个SUB-D 25针的接口,所以需要借助子基板ABE7CP03来方便用户接线(自己做电缆也能连接,但是ABE7CP03还有以下用途:1、逐一通道为2/4线传感器提供通道间隔离的DC24V电源;2、在去除SUB-D连接器后,仍能保持电流回路的连续性;3、防止模块中分流器过压。

二、温度信号一般通过热电偶或热电阻检测,它不是标准模拟量信号,在没有经过信号转换之前只能通过多量程的TSXAEY414采集

网友B:
子基板隔离作用,也可以不用子基板

网友C:
AEY 414是专用的采集温度模块(为热电偶量身定做的),可采集跟中跟温度有关的信号。ABE7只是一个信号中转。

网友A:
AEY414是多量程的模拟量采集模块,可以接收电压/电流/热电偶/热电阻等多种模拟量信号,楼上所言差矣。

网友D: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