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的指令问题

楼主(2008-06-02):
请教各位高手,指令REP_DIST是表示重复距离,但是应该怎样理解呢,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例如 你是0-360度为单位

REP_DIST=360

REP_OPTION=1

此时位置值就是从0到360循环往复周而复使.

如果你的REP_DIST=100MM

REP_OPTION=1

那位置就是在-100MM到+100MM 之间变化.

UNITS也是相关参数,一般为4倍频的编码器信号.例如对于直连的锣距为10MM的1000PPR的编码器对应的UNITS应该设为:

UNITS=4*1000/10=400COUNTS/MM(伺服控制方式)

UNITS=16*1000/10=1600COUNTS/MM为脉冲控制方式.

此时在超过100MM时,自动又减小为从-100MM开始往上增加.

网友A:
纠正如下:

如果你的REP_DIST=100MM

REP_OPTION=0 (不是1!)

那位置就是在-100MM到+100MM 之间变化.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讲解,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编了一段程序,请你指教

BASE(0)

UNITS=16*262144/128

REP_DIST=9

FS_LIMIT=100

RS_LIMT=-100

请问这段程序是否可正常运行?最后两个指令是不是有冗余?

网友A:
对于你这样设置,REP_OPTION为缺省值0,

如果想要正反向软限位有效, REP_DIST>FS_LIMIT;-REP_DIST<RS_LIMIIT是必要条件. 也就是:

REP_DIST=101(或更多)

FS_LIMIT=100

RS_LIMT=-100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B:
TRIO技术支持你好  能够给我一份你们trio的详细编程资料吗? xiexie

fcsly02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