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塑壳断路器大家一般用哪种?

楼主(2008-06-02):
施耐德塑壳断路器大家一般用哪种啊?

哪种比较便宜呢?

楼主:
NS100的电流不够啊

220KW的电机用哪种塑壳断路器好啊

要质量好又便宜滴。。。。。。。。。。。。。。。。。。。。。。。。。。。。。。。。。。。。。。。。。。。。。。。。。。。。。。。。。。。。。。。。。。。。。。。。。。。。。。。。。。。。。。。。

网友A:
Compact NS400-630A

楼主:
我开始也是选的那个啊

后来发现NS630的电子脱扣器脱扣电流竟然只能调到400A(我的电机220KW),而它的额定电流是500A

我简直无语了

后来就改NSC了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老兄:NSC的最大250A的,你可以看看Compact NS800-1250A 的,或选MT系列的但是都太贵了,你也可以致电SCHNEIDER热线咨询一下,这样更清楚。

网友B:
施耐德推荐NS630-STR13MAE,如果考虑成本可以考虑nsd系列有630框架的。

楼主:
仔细看了下,NSC电动机保护的最大只有250A

谢谢 碧水蓝天 的提醒!谢谢

楼主:
谢谢 我爱我家

我打电话问施耐德了,他们让我选NS630的

网友C:
ABB的也可以的啊。

网友D:
nsc最大 到630A,35KAICU,其次是NSE的

楼主:
别人指定要施耐德的

网友E:
我哪种也不用。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