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能否过载运行?

楼主(2008-06-02):
各位大虾大家好:
公司需要采购一个开关电源,3相400Vac输入,输出电压60Vdc,80Adc,尺寸470*270*130mm。但是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希望该开关电源能够提供30s钟10kW的极限功率。由于小弟对开关电源知之甚少,请教各位能够找到这样的开关电源吗?
补充一点:我们需要开关电源给超级电容充电,因此需要限制开关电源的输出到80Adc。

网友A:
这种开关电源可以做,得造价不低呀!

楼主:
那么是否是因为需要按照10kW选择开关管和变压器而造成的呢?

网友B:
这种开关电源可以做,造价也不一定有多高呀! 本人所在的公司据说就能生产。如果只是要求瞬间提供大功率对超级电容充电,平均功率并不大的话,还可以有更好的设计方案。工程师要求了解超级电容的容量、电压和充放电的时间等数据,不知能不能提供?有可能给您提一些建议吧。要说明的是,我找的工程师都是像勃龙工控回复刘志斌所说的那样“是个真真正正的工程师” 。我们想看看真真正正的工程师怎样解决这一难题。

网友C:
给超级电容充电,我认为较好的办法是恒流控制。开关电源从0V开始按一定时间调整脉宽,逐渐升高电压,维持电流恒定。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们的结构是三相400VAC输入的开关电源输出60V,80A的功率。在直流母线上并联超级电容组。在超级电容组后面接入逆变器带动异步电机。
开关电源的负载为超级电容和逆变器。但工作情况有几种不同的组合:
1.超级电容充电完成,电机输出功率小于4.8kW,开关电源的负载只有电机,要求输出电流随负载调节;
2.超级电容充电完成,电机输出功率大于4.8kW,超级电容放电起到峰值功率补偿的作用,超级电容和开关电源一起工作带动电机工作;
3.超级电容电压降落到需要充电的程度,例如55V,电机输出功率小于4.8kW,开关电源驱动电机的同时给超级电容充电;
4.超级电容需要充电,电机输出功率大于4.8kW,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电机和超级电容都无法正常工作;
5.超级电容损坏无法提供大于4.8kW的电机驱动功率,只能由开关电源驱动电机。考虑到工作过程中的电机极限功率和安全停机的要求,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要求开关电源输出10kW,工作20s不损坏;
上述5种工作状态中的状态4不是正常工作的状态。如果出现这样的状态,说明传动系统中可能发生了故障,要停机维护检修。要求状态4中的开关电源不损坏自身进行保护。

网友B:
冬天先生的数据非常精准,思路也很清晰,佩服!东方这厢有礼了。本人指定要找一个“真真正正的工程师” ,提一些建议吧。

网友B:
看来,“真真正正的工程师”也不像想像的那样“牛”,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而且提出冬天先生的组合有点矛盾,这真是出乎预料。东方先转述一下:他觉得4、5两点不一致,状态4其实.是正常情况,只不过是超级电容电用完了,需要充电,解决办法是停机检修,要求开关电源本身不损坏,这当然不成问题。状态5倒真是出现故障,直接导致的结果也是电机和超级电容都无法正常工作,理应停机检修,但要求是以10KW的功率运行20S。这一要求大大提高了开关电源的容量配置。

东方认为,不论客户的要求是否合理,厂家的责任是按要求加以解决。而且冬天的要求并不过分,是不是状态4是其他部分的问题,电源是无能为力的,只要保护自己就行。而状态5是电源的问题,如果不能维持20S工作直到安全停机,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东方认为不要改动这5点要求,看能不能设计这样的电源?如果解决不了,咱们今后就取消他“真真正正的工程师”的称号。

“真真正正的工程师”(存疑)说,要解决当然也行,只要提高功率就可以了(这不废话,买它一台10KW的大电源不就好了,那还要你干嘛?)他说,按他目前的技术标准,超载到150%,能工作30S,现在的超载达200%,能不能工作20S,尚无充分把握,不敢担保,要由诸多因素决定,最终还要实践检验。(那是自然)

实验一下行不行,我看行!

网友D:
TO:冬天荒野

1。你的组合方式是:AC400V/3P-----开关电源60V/80A-------超级电容组---------逆变器----------交流异步电机,是不是?

2。“超级电容损坏无法提供大于4.8kW的电机驱动功率,只能由开关电源驱动电机。”你考虑的是电容损坏的情况,如果损坏电容造成短路,开关电源也要保护,不能拖动逆变器,是不是开关电源通2路,一路给电容充电,一路通逆变器?

3。“超级电容需要充电,电机输出功率大于4.8kW,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电机和超级电容都无法正常工作”,那么你到底需要逆变器有多大的输出功率?

请回答。

网友E:
学习了!

我也看不懂什么!

楼主:
to 东方: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和求真求实的态度。"状态4其实是正常情况,只不过是超级电容电用完了,需要充电,解决办法是停机检修,要求开关电源本身不损坏"。您的分析是对的。只不过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在目前我们的实际应用中还没有遇到过。我想原因在于我们的负载不是简单的恒功率也不是恒转矩负载,而是随时变化的负载。也就是说电机不可能长时间恒功率或恒转矩运行,但是短时过载是有可能的。

对于状态5,考虑到的是超级电容发生开路之类的故障时停机的安全性。

to 勃龙工控:对于组合方式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对于开关电源的输出问题,我们没有就输出的电流进行控制,负载就是超级电容+逆变器、电机的组合,只不过不同工作状况下的负载组合情况不同;根据电机工作曲线看,电机最大输出功率接近10kW,当然这个10kW是瞬时的。

楼主:
补充一点:还有一种应用方案,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被我们否定了,那就是开关电源作为真正的充电器。也就是说电机需要的功率由超级电容放电驱动,当超级电容电压下降到我们程序设定的电压值后,充电器工作给超级电容充电,充电到60V停止充电。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超级电容的成熟应用上无法找到现有的应用方案,而且我们实际过程中也发现超级电容存在着单体均压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主动均压方案还是被动均压方案,其响应速度都无法跟踪得上如此快速充放电的动作从而来平衡单体间的电压。工作一段时间后带来的问题就是串联的超级电容组之间出现电压不平衡,进而导致故障频繁,严重影响生产。

网友B:
TO:冬天荒野

看来你是很认真的,设计的方案可能也是反复思考的结果。本人肃然起敬。但本公司那位“真真正正的工程师”绝对比不上“勃龙工控”,因为他老是在怀疑冬天先生的设计,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他今天居然提出“温度”假说,说如果不是用于超低温环境,完全可以用蓄电池代替超级电容器,不论体积还是价格都比超级电容占有优势。对此东方一无所知,不知你的超级电容器有多大?“真真正正的工程师”本职工作是设计UPS,他一口咬定说你要的其实就是一种UPS,说你已经有逆变器了,再配一组蓄电池和一台充电器就可以了。充电器绝对不需要10KW,甚至小于4.8KW也行。这样就能给你节省大笔资金。这种想法,东方不敢苟同。“真真正正的工程师”却自鸣得意,说万一停电,要蓄电池维持20S时间让设备退出是毫无问题的,但要超级电容器担此重任,可能有点勉为其难。

是真?是假?谁是?谁非?东方只好说:“学习了! 我也看不懂什么! ”

楼主:
低温环境对蓄电池的工作不利。而我们的应用环境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低温情况,虽然我们的系统中有加热器。我们的系统是在野外工作,在我国个别地区冬天的温度甚至会到-30度。

此外,蓄电池相比超级电容具有更大的比能量,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考虑到超级电容的免维护以及其充放电寿命循环寿命,那么在我们的应用中就比蓄电池具有优势。

降低系统维护工作量也是选用超级电容的一个原因。

对于能否掉电安全退出,我想超级电容没有问题。按照0.5*C*U*U的公式计算,100多F的电容量,60V的电容电压,也是可以做到的。

超级电容的成熟应用有两种:一种就是UPS的方案,在电网掉电的情况下才使用;另一种就是峰值功率补充,我们的应用类似于这种方案。

小弟这里有个疑问:我们常说负载决定了输出电流,不知道对不对?我这里提出的80A的输出电流,在不需要给电容充电,而且电机的输出功率又小于4.8kW,那么此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是不是也由电机决定而小于80A呢?

网友F:
只能加蓄电池,电容10000微法以上都行,做个实验吧.

网友B:
真奇怪我们那位真真正正的工程师居然想到你是不是用于低温环境。他说冬天荒野嘛,温度肯定高不了。这也难怪,他的业余爱好是姓名算命,难不成是算出来的?但我总认为他是蒙的。不管怎么说,他也认为这种设计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又断言,停电后,单用100F的超级电容,决不可能满足10KW的电动机工作20S的!不知冬天先生是不是在冰冷荒原试过?

 ;;

最后的问题用不着麻烦真真正正的工程师,东方斗胆试答如下:

 ;;

我们常说负载决定了输出电流,不知道对不对?

很对!

 ;;

我这里提出的80A的输出电流,在不需要给电容充电,而且电机的输出功率又小于4.8kW,那么此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是不是也由电机决定而小于80A呢?

是的!

 ;;

这两个简单问题都是肯定回答,不知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