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第二加减速时间怎么用?

楼主(2008-06-02):
一般变频器都有一个第二加减速时间选择功能。即接通某一控制端子时可以切换为第二加减速时间。但当减速时这个端子是不是一直要接通呢?还是只要减速前这个端子接通就可以了?

网友A:
减速时、与减速前接通这个端子,影响不大。

如果在减速的过程中接通这个端子,相当于先执行第一减速时间,当这个端子被接通后,变频由第一减速时间,变换到第二减速时间。

网友:
此端子OFF,为第一加减速时间有效,ON时,为第二加减速时间有效,在减速前根据你的期望来合上或打开此端子

网友B:
如果你用二段速时,第一段速可设为第一加减速,二段速设为第二加减速。

网友C:
比如三菱变频器端子AU使能后速度就按第二加减速时间有效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在减速过程中这个端子是不是一直要on?

网友D:
端子一直on的话,变频器运行于第二段速。

网友E:
前提定义了某一多功能端子为第二加减速时间有效,当多功能端子有效时变频器按照第二加减速动作,无效时按照第一加减速时间动作。

网友F:
这个还是看看说明书比较好,不同的产品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对,还是看看说明书为好!

楼主:
说明书当然是看了,只不过说明书没有时序图,说的不是很清楚。因为当运转信号OFF后变频器开始减速停止,这时需要它以第二减速时间减速,是不是在这个减速过程中必须接通第二减速信号呢?

楼主:
还是减速前这个信号接通,和运转信号一起OFF呢?我估计是减速过程中要接通,但不确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当然是看了,只不过说明书没有时序图,说的不是很清楚。因为当运转信号OFF后变频器开始减速停止,这时需要它以第二减速时间减速,是不是在这个减速过程中必须接通第二减速信号呢?

减速时同时接通使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