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无显示

楼主(2008-06-02):
我有一ATV38/15KW变频器突然面板无显示,指示灯也不亮。请问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控制卡坏的可能最大。

网友B(2008-07-15):
应该是电源板故障,可联系武汉利德测控购买,我买过2块

网友C(2008-10-13):
我也有一台机器跟楼主的鼓掌差不多,但我可以确认。是电源板问题。

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望高手指教QQ402938099

网友D:
我修要ATV38  系列、15kw的cpu控制卡有的请联系。  13391650960

网友E:
查一下开关电源

?

?

网友F: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接入控制板的接线端子,电压比较高的,这是可以确认是不是电源板坏了,以本人的经验是电源板坏了。因为本人维修过很多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F:
如果要维修请联系:1391863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