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BT40S报警FL

楼主(2008-06-02):
森兰BT40S  2.2kW上电就报警FL,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短接线接好了吗?另外看一下面板型号对不对。

网友B:
这种变频有个鬼用,搞到我都怕了它报警代码很难弄懂

网友C:
控制端子松了吧.CM接点和旁边的一个接子在短起来

楼主:
不是短接的问题,我重新更换了电源驱动主板在一起的那个板子还是报警FL

网友D:
可能是驱动或热保护的问题。

网友E:
在何地:是什么样的驱动片

网友F:
热保护可能有问题,还有就是驱动

网友G:
需要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广告设计请进www.globalvh.com

网友H:
这种变频就是这个故障最多,有的说是主器件保护!说不清的的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