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压保护问题

楼主(2008-06-02):
大家好,在现场调试日立变频器L100时,上电就出现过压保护,错误代码为E07,显示为过压保护,如何解决啊,急需答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新设备试车你应该按照顺序调试:

1)先检查,后通电;

2)先空载,后负载;

3)先轻载,后满载;

2、先检查:

1)检查电源电压、相序、频率、平衡否等

2)检查接线:输入、输出、相序、等

3、你的问题主要是检查电源电压是否过高!!!

楼主:
我量过输入电压是420v,不高啊,请刘工说一些具体情况,我们原来变频器运行是正常的,现在才出现的,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有哪些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当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A:
“原来变频器运行是正常的,现在才出现的,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

1、如果是减速过程中出现的过压问题,可能是减速时间设置过短;

2、如果是减速过程中出现的过压问题,可能是制动电阻功率过小的原因;

网友A:
“输入电压是420v,不高啊”

我认为输入电压420v还是有点高!把电压调低到400v以下为好。

网友B:
420V的电压确实是高了,一般变频工作在360-410之间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C:
输入420V是有点高,但也不会达到过压保护,看看你的负载情况,是不是反电势太高,或者是电机绝缘有问题!

网友D:
420V是高了点吧.一般我们都以+10%来定的.但有些变频器也不会报警的,也有可能是你的变频器里面过压保护的元件参数发生变化而引起变化的.我们这里的富士就试过这样.

网友E(2009-07-22):
420电压属正常!

可能你的变频器电压检测线路有故障!!!!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