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6-02):
安川G5-7.5KW显示CPFoo咋处理?

网友A:
主板坏了,如果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
www.nbbpqwx.com.cn

网友B:
是
数字式操作器的端子接触不良
或
变频器控制器回路不良
。

网友C:
主板坏掉了,我刚修好一台

楼主:
TO;KY.换板了吗?

网友D:
换个主板即可 需要的话跟我联系 QQ28187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