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定位不准???

楼主(2008-06-02):
用三菱PLC FX1S  来控制一台步进电机,电机是1.8度,   应该就是 200脉冲/转 ,PLSY   K200  K1  Y0  输出200个脉冲,步进电机确跑了一圈多.才停下来.而且每次跑的都不一样.  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脉冲及加减速不合理,造成了步进电机丢步。

网友A:
脉冲频率及加减速不合理,造成了步进电机丢步

楼主:
是不是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B:
用继电器输出?继电器的触点在接触的瞬间会抖动,每次抖几下是没谱的,抖动中有几下被驱动器当脉冲收下来,也是没谱的。

楼主:
非常感谢!!!!!!!!!!!!!!!!!1111

网友C:
是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D:
继电器的速度太慢了,请换用晶体管的

网友E:
继电器长时间这么搞就挂了

网友F:
控制步进电机的必须使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居然还用继电器控制步进电机的?跟不上不说,继电器寿命动作10万次算算够走几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楼主原则性错误。

网友H:
一般用来进行高频率控制的话都是晶体管型得,继电器输出只能用作一般的io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