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6-02):
变频器接在综保上侧还是下侧(综保接在变频器输入侧还是输出侧)

            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A:
呵呵,楼主为什么用了变频器还要用综保,岂不重复浪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呵呵,楼主为什么用了变频器还要用综保,岂不重复浪废?

现有设备改造,师傅的意思是不要综保了么。

网友A:
呵呵,“师傅”二字不敢当,互相学习拉。

1 不知楼主设备改造有无特别要求,是何设备?是增加变频器还是综合保护?另楼主用的是那个牌子的变频器和综合保护?

2  变频器保护功能强大,已没多大必要加综合保护;

3  用变频器后综合保护误动可能性较大,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B:
有了变频器还用综保干啥?

楼主:
明白了,把以前的综保去掉,开始我想省事,不想把电机的综保去掉,听君一言胜读万书。谢谢

变频器用的是英威腾的,综保是东大的。谢谢

网友C:
有好多在输出的变频缺相上不是保护的很好,虽然变频上是有缺相保护的功能,但对输出缺相有时反应不是很灵敏,

网友D:
有无缺相保护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变频器有过流保护,缺相所造成的后果都可以体现在电流上,到时变频会报过流。

我们公司一台西门子变频,曾经缺相运行一星期也没烧毁,就是频率不能超30Hz,一旦超过,立刻报过流。

网友E:
变频器的保护已经很全面了

可靠性也很高啊

确实没什么 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