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改手动

楼主(2008-06-02):
在PLC控制系统中,某部件损坏可能导致机器不能运转。如是单机台的话可以停下来等部件换或维修,对于生产线来说,那就等不得。那怎样开车呢?我这里刚好碰到了这个问题。
特莒茨勒清钢联的主控系统配置用的是PLC+操作面板,机器的运行都是靠操作这个面板上的功能键来完成。而在这个系统中,带荧屏显示的操作面板是最不稳定的,最多只能使用七、八年,之后故障频出,它出问题的结果就是直接导致停产。
要维修或购买这个面板需要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用什么办法维持生产呢?我们的做法那就是“倒行逆施”了。将PLC控制改为简单手动控制,将自动棉量控制改为人工控制。 下面两个图就改变后的接线图和外观图。

网友A:
kb的线路太危险了为何不改造呢?相信也不太难

网友B:
能把线路搞成那样,也不容易啊..太危险了!

网友C:
接线可是够乱的了.gai

网友C:
接线可是  够乱的了.

楼主:
从安排接点到开机生产只用了三个小时,生产要紧,没时间去讲美观.

连线虽然比较乱但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怎么不买备件?

网友E:
接线可是够乱的了.

将来肯定出事!

网友F:
人机出问题是很急人的,plc还没有坏,又不能达成运行条件。
干着急了

网友G:
接线的人有数,以后有人想修可要一点功夫哟!

网友H:
接线的人有数,以后有人想修可要一点功夫哟

网友I:
应急用下还是可以的,,备件很重要

网友J:
应急开机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细看电路图,找出技术点的关键,再找个相同的代替应该不难

网友J:
是相通的人机代替

楼主:
对:不锈的螺栓 关于人机出问题是很急人的,plc还没有坏,又不能达成运行条件。
干着急了
内容的回复: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接线的人有数,以后有人想修可要一点功夫哟!

没问题!!  每根线都作了标记, 根据标记很容易找到对应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怎么不买备件?

我说了!!  买备件需要很长时间,快的话也需一个多月.

楼主:
对:winccc 关于

应急开机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细看电路图,找出技术点的关键,再找个相同的代替应该不难

内容的回复:

是这么回事.不过暂时没法替代.

楼主:
对:勃龙工控 关于

接线可是够乱的了.

将来肯定出事!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提醒,除非是有人为的原因.      ------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会这么做.

网友A:
凡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凡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呵呵

如果老是想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话,那估计啥事也办不成了,

走路都有跌倒的时候,总不能怕跌倒而不走路吧.

我要是想着这个"......万一"的话,我就不会做这件事了.

网友K(2008-07-31):
其实总控柜的结构应该简单,郑纺机的总控柜PLC程序很简单.

如果没有机台之间的通讯,完全可以用普通继电器控制,不过机台之间的安全联锁不要错,同时因时间继电器等元件没有,安全操作要注意

给棉管道压力控制不知道在PLC内部还是单独的PID控制器,郑纺机是2个SR82控制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接线的人有数,以后有人想修可要一点功夫哟!

楼主:
对:张智勇 关于

其实总控柜的结构应该简单,郑纺机的总控柜PLC程序很简单.

如果没有机台之间的通讯,完全可以用普通继电器控制,不过机台之间的安全联锁不要错,同时因时间继电器等元件没有,安全操作要注意

给棉管道压力控制不知道在PLC内部还是单独的PID控制器,郑纺机是2个SR82控制器

内容的回复:

特莒茨勒清钢联的主控系统配置的PLC是 ; S5-115. ; ; ; ; ;给棉管道压力控制在PLC内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接线的人有数,以后有人想修可要一点功夫哟

网友N:
接线太乱了,好好的设备搞成这样。

网友O:
小意思拉

我们原来最善于的就是改了

现在不干了

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对:印染电气 关于引用a 凡 T 的回复内容:接线的人有数,以后有人想修可要一点功夫哟
内容的回复:

呵呵~~~~~~~~~~不必要担心, ; 只要你认识阿拉伯数字和几个字母, 就可很快还原和修复.

这些都是临时措施, 不会长期这样的.

我现在正在征集改造方案和改造预算. ; 有心愿意做的人请跟我联系.

楼主:
对:张智勇 关于

其实总控柜的结构应该简单,郑纺机的总控柜PLC程序很简单.

如果没有机台之间的通讯,完全可以用普通继电器控制,不过机台之间的安全联锁不要错,同时因时间继电器等元件没有,安全操作要注意

给棉管道压力控制不知道在PLC内部还是单独的PID控制器,郑纺机是2个SR82控制器

 ;;;;

内容的回复:
给棉管道压力控制不知道在PLC内部还是单独的PID控制器,郑纺机是2个SR82控制器, ;---------- ; 我想知道 SR82 在郑纺机清钢联上是如何应用的.麻烦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在此先谢了.

网友P:
不错,能搞出来,且在很短的时间里也不容易^

网友Q(2008-09-07):
我就最讨厌这样的电工,

网友Q:
这样的电工,要是在我公司,立刻开除。

网友R:
由复杂到简单,楼主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关于我就最讨厌这样的电工,

谁惹你了,   啊.   讨厌这个讨厌那个.           脑子进了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关于这样的电工,要是在我公司,立刻开除。

怎么气成这样,  真没肚量. ----------断了你的财路???

这种临时措施, 保证了生产.   再说了由于没停产,工人的工资也没受多大影响.

我们公司很满意的事对你却是这样的如雷轰顶, ---------------要看心理医生了

网友S: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网友T(2011-10-16):
引用 网友P:
不错,能搞出来,且在很短的时间里也不容易^

支持!!!!!!!!!!!

网友U:
应急措施还是可以的,值得鼓励!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应急措施还是可以的,值得鼓励!

只有 "牛人"   才能 做到...........

网友W:
有些时候不能那么死板,

网友K:
有些时候对进口设备必要时变通一下,一个进口屏要几万,周期还很长.不能因为这台设备坏导致一二百工人回家休息吧 特莒茨勒清钢联 S5西门子PLC停产多年,该更换掉

网友X:
弄的不错,我就是做纺织设备的,经常有使用多年的屏返厂,一般我们都有换用屏先借给对方使用,等屏维修好了以后在返回。

网友Y:
这就是一招鲜的作风,以后出了问题短时间内只有改线的人才能修。

网友Z(2012-01-19):
你这招不可取,如果PLC触点有富余,或还有备用PLC,可以临时用按钮做个手动操纵面板 用谁家的屏子?应该拿样机或旧机给你临时顶一下。售后做的不行。

网友AA:
这个  方法应急  时 可以搞一下,后面 一定要恢复,不然后面的人 肯定得费一番脑子,弄 不好还 要 从来  了

网友AB:
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AC:
线路确实有点乱。。。。。

网友AD:
虽然接线是乱了点,但只要思路清晰就够了,在不忙的时候可以整理整理也无大碍。

网友AE(2012-06-12):
引用 网友S: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