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能直接连吗?

楼主(2008-06-02):
问题如上

两台ES能直接连吗?

能的话用什么线呢?应该怎么设置呢?

由于厂商提供了一个以太网连环网的网络架构`3台ES,3台OS

首端电脑出一条线连switch,末端的电脑也出一条线连switch

然后中间把所有的电脑直接两两相连,请问这样可以吗?会形成死回路吗?谢谢

网友A:
开STP,不会形成环的。

但是具体要咨询系统供应商了

楼主:
恩~可是用什么线直连呢?一般的网线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