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关于高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8-06-02):
请教10KV高压电缆如果不够长 可以接吗? 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但接头不能太多。要做好接头处的接触电阻,机械强度,绝缘处理和密封。完了测绝缘最好打下耐压。

网友B:
可以接,做完一楼的还要请有资质的部门专门检验。最好请有资格的部门来处理。

网友C:
请有资质的部门专门检验,那就不必了!做接头把好关就可以了!然后护套外面用热缩管封好!

网友D:
最好做耐压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