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怎么变换不了急急急!!!!!

楼主(2008-06-02):
有这样的一点程序:我想不在线修改为什么会变换不了,请问??我是这样操作的

1:

          这是我剪下的一点,来具例下的。
2:
想这里加一个M854
3:
像这样,我按变换了,(F4)
出现这样了:
4:
我就点了“是”,就出现这样了:
5:
我在点“确定”,又出现:
6:
我又点了“是”又出现:
7:
就是不能完成PLC不在线写程序,
如果在线是可以变换改写的,
这是为什么,不明白,请问各位师傅????小弟谢谢了!!!!

网友A:
你 在 看看“注意”里 的 第2段内容

网友B:
一般修改程序只能在同一线段里修改有效,不能同时修改2条线段以上否则报错无法转换

网友C:
满眼都是红叉叉

网友D:
满眼都是红叉叉 满眼都是红叉叉 满眼都是红叉叉 满眼都是红叉叉

网友E:
没有输出吗?不合法的程序吧。

网友F(2008-08-28):
全是叉,但是转换不了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G:
在"工具"------"选项"----------选择"变换后不写入PLC"

网友H:
7楼说的对

网友H:
7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I:
是的,7楼说的对,顶

网友J:
对不要在线修改就可!

网友K:
程序中修改部分有间隔,把间隔部分的程序都双击一下,变成灰色,应该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L(2008-10-13):
重启一下软件

网友M:
你操作方法不对,

从上面看出来,你选择了变换后上传到PLC,所以才有会这样的情形,选择编辑就行了

网友M:
你联系本人,Q515539512

网友N:
同意"高将",

你是用"在线监控修改"在线保存的程序,所以脱机是变换不了的,你只要在联上去一次,选择编辑,然后保存就可以脱机编辑了.

网友O:
长见识了?????????? 学习中

网友P:
点下“写入模式”按钮就行啦

网友Q:
你如果是在线的话这样是可以的,你是在在线模式下保存的文档,把工具? 选项里的修改程序后写入PLC的选项给取消掉

网友R:
请问您是如何将梯形图转换上传的?主要是怎样将GX里的梯形图转换成jpg格式的?请教了!

网友S:
你要更改一个地方要变换一次,不要更改两个不连续的地方。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T:
满眼都是红??????????????????????

网友U:
M800-M900应该是并联通讯用的特殊继电器.

?

网友V:
对: cyxinhz 关于

M800-M900应该是并联通讯用的特殊继电器.

?

内容的回复:

你记住特殊继电器是SM的

网友W(2008-11-17):
你是变换后自动修改PLC里的程序的 如果不修改就没问题了 按alt+6 选择

网友W:
还有 里外程序不一样

网友X:
我看起来好像你是在上线修改的, 你把程序停掉,在修改就可以,在传送进去,可以盖掉你原来的程序,

网友Y:
qq群25941264 工控交流

网友Z:
怎么那么多XX

都看不出来

网友AA:
打开程序后,点击编辑(再点击写入模式)

网友AB:
截图传上来的不全,是不是应该重新传一下。

网友AC: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7楼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AD:
你点是不就可以了吗?这是在线模式上写程序吧

网友AE(2012-03-19):
引用 网友G:
在"工具"------"选项"----------选择"变换后不写入PLC"

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处理:

工具  > 选项>  程序共用  >  选择 变换后,不写入PLC

网友AF(2012-07-30):
7楼是正确的 我遇到过

网友AG:
在"工具""选项"选择"变换后不写入PLC"

网友AH:
7楼有道理的·或者楼主可以在百度查下·或者关注此官网:http://www.maiztech.com  Q271629493 电:13802401870   杨生·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