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0.0和MW的关系

楼主(2008-06-02):
请问我在程序中已经用了M1.0~M1.7 ,M2.0~M2.7 为什么我还可以用再用 MW1啊,难道这不算地址重复?

网友A:
MW0=MB0+MB1=M0.0+M0.1+M0.2+M0.3+M0.4+M0.5+M0.6+M0.7+M1.0+M1.1+M1.2+M1.3+M1.4+M1.5+M1.6+M1.7,依次类推,D是双字32位,w是字16位,B是字节8位,  M0.0是位,代表一个位

明白了否,我也在学习,希望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A:
你给MW1赋予数值时,M1.0~M2.7会有变化的,你在线就可以看到,有的位是导通的,注意,MB1是高8位,MB2是低8位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说 当我在前面如果已经用了M1.0~M1.7,那么在后面的程序中 我就不要用MW1了,不然会和前面的M1.0~M1.7相互影响呢?

网友B:
就是这个说法,所以在程序里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不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C:
这个问题在交叉引用里可以发现。

楼主:
谢谢大家,和你们在一起 真长知识啊 呵呵!

网友A:
有些是可以用的,比如在HMI面板里面用组合按钮,选不同的值,让PLC里面不同的相关位导通,可以得到不同的工艺流程,当然,你得事先算好数值,我们单位的西门子HMI和PLC就有这样用的

网友D:
我也问一下,那么M系列中的在CPU314C-2PTP中共有多少个地址,B,W,D 是代表字节,字,双字,它们所在的位置是一直在M

寄存器中排列的吗?

网友E:
你给MW1赋予数值时,M1.0~M2.7会有变化的,你在线就可以看到,有的位是导通的,注意,MB1是高8位,MB2是低8位

支持2楼

网友F:
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