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和西门子MM440变频器DP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02):
各位工友谁知道S7300和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过DP通讯时 采用的PZK是两个字时,它所读写的状态字和变频器的正转,反转等具体对应位。 我查mm440的手册,上边给出的对应状态 居然没有发现“反转”,只有一个“和设定值相反”这个说的是不是就是“反转”啊?

还有大家赐教!

楼主:
各位工友请问用siemens 315-2DP cpu 通过一个通讯模块 CP342挂ET200S(IM151-1)时,和ET200S IM151-1CPU通过主接口模块138挂IM151-1有区别吗?前一个是不是要象主从通讯那样才能交换数据,但是IM151-1不具有cpu处理功能吧。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A:
 西门子440与PLC通迅试例 :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1/3/440PLCDP.pdf

楼主:
好,谢谢提供这么详细的地址。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