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风机有的是上电启动,有的是工作时启动,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8-06-02):
西门子变频器的风机有的是上电启动,有的是工作时启动,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楼主好好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2008-08-02):
说明书我翻遍了,没有此项

网友C:
这个应该不用设置吧,好像是根据温度来的。只有P0295风机断电延时设置。

网友D:
应该跟装置的功率,结构有关系,没法改动

网友E:
那么,430  55kw上电后风扇转吗?

网友F(2008-09-16):
我们这里的6SE70系列的都是运行时风机启动,感觉运行状态就会导致风机启动吧

网友G:
可以通过设定参数来修改了,说明书上有。这个说明书不是随机带的那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