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0mA模拟量电流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8-06-02):
请问4~20mA的仪表的电流是怎么测量的?普通电路是把万用表串联在电路中测量的,听说4~20mA的仪表是把万用表并联在仪表的两根线上测量,是这样吗

网友A:
一般是用万用表串联在负载线路中测量。

听说有些仪表有专门的测量端,用电流档并联测量。只是听说过,没见过。不知是否这样。

网友B:
电流表的内阻很小,相当于短路,所以,测电流须串在电路中,

楼上看到万用表并在表的两根线上,那可能是测电压推算电流,

4-20mA对应1-5V(250欧姆阻抗); 否则,用电流档会短路的,

网友C:
嗯,二楼的说法没问题,有些仪表有专门的测量端,不过一般没什么用。在测量一个恒流源性质的模拟量时可以并联,但并不是最准确的数值,建议串进回路测量

楼主:
有道理,我自己做了个恒流源的充电器,电流总是恒定的

楼主:
但是,有些4~20mA仪表是两线制的,它的电压往往是输入的设备提供的,如PLC,也能用并联法测量吗?这样会不会造成提供仪表设备电压的设备电压输出端短路呢?

网友D:
我用万用表直接并在二次仪表的后面测量过4-20毫安电流信号,和串在电路中测量是一样的,但是在带负载后可能就有所不同,需要具体对待。

网友C:
二次仪表输出跟电流表就能构成回路。属于恒流源性质的。所以可以并联测量,属于无源的4-20ma。有源的,它的电压往往是输入的设备提供的,不能并联,只能串联测量。

楼主:
噢,要是设备允许的话,看来最好是断开线测量了

网友E:
一般来说,应该都是串联来测量的`!~!~

网友F:
万用表应串联,手操器(268,275)可并联

网友G:
串接测量,不过我测过好象精度不怎么好,可能是万用表的原因。

网友H:
呵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都用过

网友I:
           在允许断开的情况下通常都是 串联 测量

网友J(2010-04-29):
串入负载测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是否能并联测量要看具体电路形式,恒流源性质的可以并联测量,二线制的因会使电源短路,只能串入负载测量了。

网友K:
4~20mA输出是指带标准负载的指标,后级仪表把电流源转换为电压进行模数转换或驱动仪表,要是测量最好用电压档跨接电阻进行测量

网友L:
   同意"比较老到"的说法,因不用断开电路,所以很实用。

网友M:
FLUCK有一款MA钳型电流表,使用时钳型电流显示是一样的

网友N:
4~20mA的仪表是把万用表并联在仪表的两根线上测量,应该是仪表没有接负载时能这样测量。如果有负载就要串联测量。

网友O:
引用 网友N:
4~20mA的仪表是把万用表并联在仪表的两根线上测量,应该是仪表没有接负载时能这样测量。如果有负载就要串联测量。

负载 如果是雷达料位计呢? 负载怎么去接?

只要给供给电源,仪表就有4-20mA信号

网友P:
应该是串联;如果并联则设备会被短路,4-20mA完全通过万用表。如果情况允许也可迅速的进行并联测量,呵呵,在现场测量中如果懒得拆线,我也经常进行并联测量电流信号,不过这不规范。

网友Q:
引用 网友K:
4~20mA输出是指带标准负载的指标,后级仪表把电流源转换为电压进行模数转换或驱动仪表,要是测量最好用电压档跨接电阻进行测量

顶这位仁兄的帖子,但最好还是串  ,这样的误差应该会小,毕竟是在工厂小心驶的万年船

网友R:
并联测量电流,我在我们单位里也见过别人这样测量,感觉也比较准确!我同意7楼的说法,非常感谢!

网友S:
一般懒得拆线,都是并联量的,结论是并联量和串联量的结果没什么区别,但是并联量电流肯定是不规范的~~~

网友T:
我做现场多年,我说说我的经验:现场有时不允许线路断开,比如与控制调节有关的电路,这时只能测电压,通常负载为250欧姆,因此4~20ma对应1~5v;如不知道负载阻抗,就只能采用并联测电流的办法解决,以4ma为例,并联测量是可以测得3.6~3.87ma之间,具体数值与负载阻抗有关,这种办法在实际工作中十分有效,大家不妨试试,

有问题可与我联系:qq291580115  http://sddgyb.wanye68.com

网友U:
谢谢大家的交流,看来是有一定学问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