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6.0的C脚本编译问题

楼主(2008-06-02):
在使用WinCC6.0 的C脚本编译C动作时,即使不加任何语句,直接编译都会报错,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手能否指点一下?谢谢了!

还有,WinCC的脚本好像有很多函数要学?请问大家是怎么学的?

欢迎来信指点,我的Emai:jqc304@163.com

网友A:
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系统本身就有问题,后来是重装系统,重装wincc 解决的

网友B:
重新生成頭文件后進行編譯,如果還是如此,那麽您的Wincc有問題。

以上!

网友C:
重装系统

楼主:
谢谢各位。只是刚重装系统完,太麻烦了。

楼主:
感谢各位,重装WinCC后问题解决了。

超级兔子不敢再用了。

网友A:
在装有wincc软件的计算机上,最好不要使用系统优化大师之类的软件,

网友D:
原WINCC下的几个头文件库,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