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0.0和MW的关系

楼主(2008-06-02):
请问我在程序中已经用了M1.0~M1.7 ,M2.0~M2.7 为什么我还可以用再用 MW1啊,难道这不算地址重复?我如果再用后面的字那前边的位的内容会不会跟着变化?

网友A:
MW1=MB1(M1.0~M1.7)+MB2(M2.0~M2.7),如果重复使用的话,会影响到这些中间变量位,建议使用交叉索引表来查看.

楼主:
谢谢!十分地感谢!呵呵

网友B:
simens如果能够做一个重复使用报警就好了,我也经常将地址写重。OMRON就有这个提示

楼主:
我想如果前面已经用了M1.0~M1.7,那么就可以直接用MB1对它们集体进行操作,全体置1或者零。或者控制某位是1或者零。

网友C:
建议在编程前对地址进行划区,这样更好用一些。

网友D:
PLC进行编程最好先进行规划系统资源。

网友E:
编程前先自己分配下地址段,有很多小问题都是由于地址重复使用造成的。

网友F:
最好不要重复把地址划分好

网友G:
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