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的困惑

楼主(2008-06-02):
三菱PLC的程序调出是否可以用单独的PLC,再接上24V电源,然后连接电脑(台式)就可以执行或写入程序?

如果要控制电机的速度(希望加快)在程序里哪里改呢?最好有整套的程序可以学习.(型号:FX1S-10R)

希望可以给予帮助.谢

楼主:
三菱PLC的程序调出是否可以用单独的PLC,再接上24V电源,然后连接电脑(台式)就可以执行或写入程序?

如果要控制电机的速度(希望加快)在程序里哪里改呢?最好有整套的程序可以学习.(型号:FX1S-10R)

希望可以给予帮助.谢
E-mail: winqlhe@126.com

网友A:
1.三菱PLC的程序调出需要一根sc09通讯线才能执行或写入程序

2.如果要控制电机的速度可以加变频器来实现,然后利用PLC 的DA模块或者通讯模块才能控制电机的速度

3.论坛里有很多例子自己动手搜一下会有惊喜的

网友B:
不用接24V的,接220AC,用SC09就可以和电脑通讯了

控制电机,可以做通信。也可以多段速

网友C:
控制电机的速度,可以在程序里也做上加减速的程序

网友D:
自助资料库资料很全自己看这好的就下载啊!

网友E:
用一根sc09通讯线将PLC与电脑的COM连接,PLC通220V电源,就可实现PLC与电脑的通讯。

要控制电机的速度可以加变频器,利用PLC 的DA模块或者通讯模块控制电机的速度,可实现无级变速,或利用变频器多段速实现有级调速。

网友F:
如何是伺服电机要选取MT的PLC,是MR的PLC又不方面做模拟量,最合适的是多端速控制了。

网友F:
我邮箱是T6021368@126.com.可以来信联系。

网友G:
请教一下你是什么电机?或者什么驱动器?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有三菱的PLC (型号:FX1S-10MT-001),我希望能改变电机的速度,请教高手能否帮助.共同研讨.我的邮箱:winqlhe@126.com我这有程序.看到的PLC高手望能尽快回复.

楼主:
我想找个PLC的高手学习学习并交个朋友,愿意的请联系.WINQLHE@126.COM

我的QQ:106330416

楼主:
LD       X000

OUT    M8145

LD       M8000

OUT   M8140

DMUL   K60       D132     D10

LD       M8000

DMOV   D6  D2

DMOV   D10    D4

DMUL    K3617   D130    D6

LD      M8002

DMOV   K90000    D8146

MOV    K200     D8148

LD     M2

OR   M3

SET  M1

RST  M0

LD   M1

MPS

AND    M5

DZRN   K5000    K500  X004   Y000

MRD

AND   M8029

SET  M0

MRD

请大家看看怎么改电机的速度,要加快.

网友H:
可以加个变频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