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指令请教

楼主(2008-06-02):
请问有谁知道SCL指令的使用方法,请指教一二

网友A:
你自己看工控TV,张老师讲的有,记着要谢谢张老师啊

网友B:
自己看看说明书,再用PLC来调试,那更深刻一点

网友C:
对于SCL的参数要说明一下:

举例:缩放0-6000到0-100的话, 参数设置如下:MOV  #0  D0

                                                                                        MOV #0  D1

                                                                                        MOV #100 D2

                                                                                       MOV #1770 D3

网友D(2009-02-06):
怎么在OMRON中实现延时关断!就相当于MASTER-K500中的TOFF指令!谢谢啊!

网友E(2010-12-20):
欧姆龙指令中,有一个输出关闭位P-output-off-bit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