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段、II段进线开关均合闸时,母线分段开关不能合闸?

楼主(2008-06-02):
6kv一段、二段进线开关均合闸通电时,母线分段开关按原理图此时不能合闸,实际上也合不了。

如果一段进线开关要检修退出,需母联(母线分段开关)合闸,向一段母线供电时,岂不是实现不了?

实际上我们厂现在遇到这种情形时,是把继保班叫来,短接母联柜内某根线,强行合闸。

请问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因为每次合母联都要找继保班,运行人员很麻烦,继保班也很麻烦,特别是晚上,现在,继保班用短接线把母联开关那根线永久连接,

请问这样短接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2009-03-25):
一段进线开关检修退出,辅助开关量应解锁母联合闸,母联应能合闸。显然一段进线开关辅助开关量并没送至母联柜。永久连接可能导致母联合闸闭锁功能消失,出现三个断路器同时合上的情况。

网友B:
双回路供电系统,一般不允许双回路并联运行(特殊情况除外),所以在设计时供电系统的合闸原则是:三选一。意思就是在系统运行时两个供电开关与母联开关在任一时刻只能有两个开关合闸。向您所说的情况,在退出I段进线开关后还不能将母联开关合闸,这就是在设计时出现的失误!短接控制线后虽然可以进行操作,但是这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如果在II段进线开关与母联开关都在合闸位置,不小心合上了I段进线开关,两个回路的供电相序在没有进行校正的情况下,你想会出现什么状况?

楼主:
当6kv母线检修或每年一次的例行清扫时,我们都是在I段、II段合闸送电的情况下合母联,然后断开检修那一段进线开关,以保证6kv母线不停电,不影响生产。

不过我的上级变电所主变6kv侧母联是长期合闸的,即两段的主变是并列运行的,再者,两台主变的10kv外线均来自110kv区域变电站的同一台变压器,股不存在非同期的问题,相序是在安装时就校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