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与西门子s-300的PROFIBUS通讯

楼主(2008-06-02):
我是一个新兵,刚接触欧陆直流调速器。

我想通过profibus实现s7-300与欧陆的通讯,如果要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励磁电流等参数,调速器的参数需要那些设置?在s7-300里面的控制字该如何写,怎样读上调速器的状态字来?需要注意那些问题吗?我用的是交流测速反馈,内部励磁,另外欧陆调速器可以接那种型号的热电阻?

在此,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590c or 590p?

需加相应的profibus适配板,同时需要gs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