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曲送料方式如何能够保证定位精度?(0.1mm左右)

楼主(2008-06-03):
送料方式为卷曲薄膜运动,使用步进电动机。

现每次供给一定距离。如何能保证重复精度?

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那怎么能够保证重复精度呢? 加编码器 或者 走n个行程补偿一定量吗?

网友A:
每次定量供给,上一供给结束位置是下一供给的原点。那么卷料轴始终在做相对运动。等过n回合之后,会不会出现很大的累计误差?怎么来解决?

网友B:
不知道你送料到前端作何用?如果薄膜供给料要达到这个精度,实现上可能有点难度。如果真想给你点主意,可把整个要求写出来,才有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