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系列伺服与西门子S7-200/CPU226CN的应用实例

楼主(2008-06-03):
下面是台达ASD-A系列伺服与西门子S7-200/CPU226CN的应用实例,一个比较粗糙设备的实例,精度不高。高手就不必要看了,看了也请一笑了之,呵呵@_@

图纸可在下面的地址下载: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美的卫浴部分图纸.rar

楼主:
这个硬件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就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虽然反馈到了伺服驱动器,但它没有反馈到PLC。导致整个系统中,虽然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时闭环控制,但PLC发脉冲和伺服电机实际运行的步数,这是个开环控制。同时因为伺服的速度比较快,达到了额定速度左右,而PLC没有配专门的运动控制模块,采用了最简单的自带脉冲输出(伺服驱动器设置了比较大的电子齿轮)。虽然成本低了,但精度也降低了。

楼主:
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下:
1. PLC配置:
应当配置S7-200专用的100KHz或以上脉冲输出的运动控制模块,而不要采用S7-200 CPU本体的20KHz脉冲输出——虽然CPU224XP是100KHz脉冲输出,但其控制功能仍然不强。采用专用的100KHz或以上脉冲输出的运动控制模块,控制精度可以更高,而且控制功能可以更强——采用CPU本体的20KHz脉冲输出,节约那点钱是不划算的。
2. 电路设计: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输出信号应当反馈至PLC,也就是伺服驱动器的位置脉冲输出提供给PLC。当然,应当指定除HSC0和HSC3之外的高速计数器(HSC0和HSC3备用,因为HSC0可以计Q0.0输出脉冲,HSC3可以计Q0.1输出脉冲),接线也得对应相应的端子:
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准确的控制动作,有些时候也可以使程序更简单(因为有准确的位置判断依据了)。

楼主:
PLC电路也有些不妥的地方:

楼主:
我把以前的控制方案贴在下面,给大家参考一下:

控制方案
一、 控制设备条件
1. 伺服电机转速与给定脉冲频率的关系
台达ASMT07L250BK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为3000rpm,最高转速为5000rpm;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ppr,其AB信号经过伺服驱动器4倍频处理后成为10000ppr。
因此,要达到额定转速3000rpm,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应当是:3000转/分钟÷60秒/分钟×10000脉冲/转=500K脉冲/秒,也就是说输入频率应当是500KHz。由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输出的最大脉冲是20KHz,所以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应当设定为1:25。
2. 伺服电机转一圈X轴Y轴的移动距离
A. X轴伺服
X轴伺服的传动结构:X轴伺服电机驱动直连在伺服电机上减速比为1:60的减速机,减速机上配节圆为129.23mm的同步带轮,再通过同步带驱动机械手在X轴方向运动。因此X轴伺服电机转1圈,机械手在X轴方向的移动距离为:129.23×π÷60=6.76646686163mm。也就是说,机械手在X轴方向每行走1mm,需要给伺服电机1477.8761508027339801663557711312个脉冲。
B. Y轴伺服
Y轴伺服的传动结构:Y轴伺服电机驱动直连在伺服电机上减速比为1:4的减速机,减速机上配30齿的同步带轮,通过同步带驱动齿数为28的同步带轮;这个齿数为28的同步带轮与丝杆轴连接,丝杆的螺距为10mm。因此Y轴伺服电机转1圈,机械手在Y轴方向的移动距离为:10×30÷28÷4=2.67857142857mm。也就是说,机械手在Y轴方向每行走1mm,需要给伺服电机3733.3333333353244444444455063704个脉冲。
二、 控制方案
1. 机械手初始状态:X轴伺服电机位于原点位置;Y轴提升气缸伸出位于最低位置;Y轴伺服电机根据产品种类不同(共计3种产品)而位于相应的位置(3种产品3个位置)——如果对于所有产品而言Y轴伺服电机在同一位置,那么抓取时将不在产品中心,放下时也把产品放不到夹具中心位置,而且当增加新产品时抓取和放下位置可能偏离更多而导致无法实现抓取和放下动作。
2. 当光电开关先检测到夹具上有内胆,如果弹簧手柄型行程开关检测到且仅检测到板链线夹具的最前边沿,那么以下动作同时进行:X轴伺服电机跟随板链线变频器的速度右移(PLC与变频器通信得到变频器的当前频率值),机械手夹紧装置夹紧。为了让不同规格内胆的垂直中心线与机械手初始状态垂直中心线重合(这样才能抓到内胆中心),所以光电开关必须比行程开关先动作,光电开关动作过程中行程开关也会动作。
3. 当夹紧装置夹紧到位(夹紧气缸相应磁性开关动作)后,Y轴提升气缸缩回位于最高位置。
4. 当Y轴提升气缸提升到位(Y轴提升气缸相应磁性开关动作)后,确认差速链工装板已经到位(SL11和SL12同时动作)、工装板上没有内胆(PH2没检测到内胆)。如果没有同时满足差速链工装板已经到位和工装板上没有内胆两个条件,则控制板链线变频器停车(以避免机械手上的内胆和差速链线上的工装板或工装板上的内胆发生撞击;变频器的减速停车时间不能太长<例如5秒>,否则板链线上的夹具/内胆会和机械手上/机械手上的内胆发生撞击,建议将变频器停车方式设置为自由停车方式),待满足这两个条件后重新启动变频器并进行下一步动作。如果同时满足差速链工装板已经到位和工装板上没有内胆两个条件,以下动作同时进行:X轴伺服电机右移,X轴旋转气缸旋转,Y轴旋转气缸旋转。
5. 当X轴伺服电机右移到位(程序检测)、X轴旋转气缸旋转到位(X轴旋转气缸相应磁性开关动作)、Y轴旋转气缸旋转到位(Y轴旋转气缸相应磁性开关动作)后,Y轴伺服电机根据产品种类不同下移相应位置(3种产品3个位置,大概20mm左右)。
6. 当Y轴伺服电机下移到位(程序检测)后,夹紧装置松开。
7. 当夹紧装置松开到位(夹紧气缸相应磁性开关动作)后,Y轴伺服电机上移220~290mm左右(对于3种产品的位移均相同)。因为只有Y轴伺服电机上移220~290mm左右,机械手才不会和内胆发生撞击。
8. Y轴伺服电机上移到位(程序检测)后,X轴伺服电机左移。
9. X轴伺服电机左移延时后(如果不延时就进行后面的动作可能导致机械手和内胆发生撞击),以下动作同时进行:X轴旋转气缸旋转复位,Y轴旋转气缸旋转复位,Y轴提升气缸伸出,Y轴伺服电机先回到Y轴原点(3种产品中的最高Y轴位置)后再下降调节当前产品对应的Y轴高度。
10. X轴伺服电机左移到位(X轴原点检测行程开关动作)、X轴旋转气缸旋转复位到位(X轴旋转气缸相应磁性开关动作)、Y轴旋转气缸旋转复位到位(Y轴旋转气缸相应磁性开关动作)、Y轴提升气缸伸出到位(Y轴提升气缸相应磁性开关动作)、Y轴伺服电机调节当前产品对应的Y轴高度后,回到机械手初始状态,准备下一轮循环动作。
11. 差速链线阻挡器的控制:根据产品种类选择相应的阻挡器控制——当前产品为中号和小号时,YV11处于控制状态,YV12始终处于缩下状态(线圈得电);当前产品为大号时,YV12处于控制状态,YV11始终处于缩下状态(线圈得电);当自定义产品规格大于大号时,与大号控制相同;当自定义产品规格小于小号时,与小号控制相同。只有这样,才能基本保证产品放在差速链线工装板的中心位置。只有当机械手夹紧装置松开时,受控阻挡器才下降2秒左右处于放行状态,平常状况下均处于阻挡状态。
12. 触摸屏人机交互:设置1个选择开关,用于选择自动探测变频器频率或手动给定变频器的当前运行频率,这样可以保证在PLC与变频器通信不正常时机械手正常运行。设置3种甲方提供的固定产品规格(长度、直径),另外再设置1种由用户给定的产品规格,这样保证了产品的多样化生产。

楼主:
整个工程的相关资料(电路、PLC程序、触摸屏程序等),等我把相关帖子全部发出来以后再进行汇总。

网友A:
吴工!您决对是我们的榜样!工控人有如此胸怀和修养,已近圣人也!

楼主:
该工程相关资料请参阅相关帖子:

西门子S7-200/CPU226CN的运动控制PLC程序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0409102300001

威纶MT508T型触摸屏与S7-200/CPU226CN的工程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0215004500001

台达ASD-A系列伺服与西门子S7-200/CPU226CN的应用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0309391900001

楼主:
多谢夸奖,愧不敢当,我做的非常有限,很不够,也希望大家多努力。

网友B:
谢谢先!

真是好东西,自己刚好要用到脉冲输出!

太谢谢了!

网友C:
A. X轴伺服
X轴伺服的传动结构:X轴伺服电机驱动直连在伺服电机上减速比为1:60的减速机,减速机上配节圆为129.23mm的同步带轮,再通过同步带驱动机械手在X轴方向运动。因此X轴伺服电机转1圈,机械手在X轴方向的移动距离为:129.23×π÷60=6.76646686163mm。也就是说,机械手在X轴方向每行走1mm,需要给伺服电机1477.8761508027339801663557711312个脉冲。

请问老菜鸟   PLC实际发的脉冲就是1477.8还是伺服驱动器经过内部电子齿轮比后的1477.8个脉冲?

楼主:
TO  11楼:那个计算值不是PLC发的脉冲,是需要给伺服电机的脉冲,也可以理解为经过内部电子齿轮比后的脉冲。

网友D(2008-08-28):
吴工在生产流水线这块做的相当不错,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D:
那个计算值不是PLC发的脉冲,是需要给伺服电机的脉冲,也可以理解为经过内部电子齿轮比后的脉冲。

-----------------------------------------------------------------------------------------------------------------------

1477.8是内部电子齿轮比(1:25)后的脉冲的,在脉冲频率不变为20KHZ话,

则X轴行走1mm,PLC实际需给伺服控制器的脉冲数为:1477.8/25=59.1?

网友E:
为什么讲伺服驱动器反馈到PLC内就一定提高精度了? 不明白

网友D:
0.5=1/2,电子齿轮比为1/2时,PLC发出两个脉冲,伺服控制器只当1个脉冲处理。那么,1/25的电子齿轮比,对应为控制器发出25个脉冲,伺服控制器只当1个脉冲处理。

所以,综合考虑,我以为电子齿轮比是25:1

分析不对的地方,请指出,还没碰过伺服电机呢

网友F:
不错,这个资料我很满意。

网友D:
用三菱的PLSR指令的话,省了不少功夫,西门子的脉冲指令够复杂的,还要什么包络表,单段管线,多段管线

网友G:
siemens s7-200做脉冲输出不太方便。

网友H:
学习了 ,谢谢

请多帮助

网友I(2008-11-19):
有没有电气配电图纸呀!

网友E:
最不省心的是S7-200的输出是源型, 这和台达的伺服输入没法联啊, 得加个光耦转一下, 寒!

这一点上就松下的做得好, 双向光耦,兼容日系PLC和西门子的.

一直打算用一下台达的伺服, 主要还是它内置了点到点的定位, 而我的PLC高速脉冲不够, 正好可以用上这个功能.  可是PLC是S7-200. 又出了信号兼容的问题.

楼主(2009-04-26):
台达的伺服输入是漏型;

不过我采用S7-200的DO模块,输出源型或漏型是可以根据情况变更的,这点没有问题。

网友J:
你好!

我想用OMRON  CP1H型PLC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的,输出最高频率为100KHZ,漏型晶体管输出,想控制一个转盘做圆周运动,每转一次为36度,转10次.请问PLC和伺服驱动器该怎么接线?采用外部脉冲控制能实现精确定位吗?我是新手请指教!

楼主:
       因为笔者对伺服的造诣不高,实际经验没那么丰富,个人看法仅做参考: PLC和伺服驱动器可以直接连接(不用差分方式),具体的图纸我一下记不起来,因为我现在网吧。100KHZ的脉冲还过得去,如果你不在乎丢几十个脉冲的话,都不用再接伺服驱动器的反馈。

楼主:
你可以先下载我的图纸作为参考,在下面地址里面去找:

ftp://gk:gk@deshengwu.vicp.net/

网友K(2009-06-09):
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L(2009-07-11):
需要,学习学习,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M(2009-12-13):
你好,我要下载。看看咋样

网友N(2010-01-13):
我是一个初学者,各位大虾,能否告知我伺服电机的学习如何入门,我需要懂得什么些什么知识。

网友O:
我正好要用到S7-200来控制2轴松下A4系列的伺服,到时请指教 谢谢先!!!

-------------------------------------------

如果遇到脉冲后面带小数点时,可以把小数点转化成分子分母形式,然后用电子齿轮比来凑 这样可以凑掉小数点 已用过,很精确。

渴望无限!

网友(2010-04-29):
ftp://gk:gk@deshengwu.vicp.net/
无法下载了呀。。。楼上有人下到的可以重传上吗?

网友P(2010-08-25):
能给我一份这个资料吗?下载不了。谢谢

网友P:
能给我一份这个资料吗?下载不了。谢谢我的邮箱peitz@163.com

网友Q(2010-11-12):
支持!!!!!!!以后多发些案例!!谢谢!!!!!!好人呢!!!!!!!!

网友R(2011-03-14):
能给我一份这个资料吗?下载不了。谢谢我的邮箱xuhailin118@126.com

网友S(2011-05-05):
能给我一份这个资料吗?下载不了。谢谢我的邮箱biankangkang@126.com谢谢

网友T:
能给我一份这个资料吗?下载不了。谢谢我的邮箱zhangzhongming456@163.com谢谢

网友U(2011-06-30):
chenhaikang@163.com楼主能给份图纸参考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V(2011-10-06):
楼主,伙我现在在做台达伺服ASD-AB与西门子224DC/DC/DC的控制,急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能发一份到我邮箱吗 wushengjian@yahoo.com.cn   谢谢了

网友W:
楼主 可以给我传一份台达伺服ASD-AB与西门子S7-200的资料吗?拜托了,我的邮箱是liyanming.555@163.com  谢谢,希望您能尽快给我发过来啊

网友X:
l楼主,我现在做的也是S7-200与台达伺服的控制,需要这方面的资料,烦请也给我发一份tudaowei800221@163.com,多谢了!!!!

网友Y(2012-02-22):
标记一下,过来学习!

网友Z(2012-09-12):
楼主,你好,新来公司,就让我做做S7-200控制伺服,可是工作上以前并没有使用过,急需一个这样的例子做下参考,希望能发我一份,不胜感激!!836705536@qq.com

网友AA:
好东西,谢谢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份吗。404154390@qq.com

网友AB(2012-11-18):
好贴啊,至今看来收益匪浅

网友AC(2013-10-11):
做个标记,好好研究,十个字

网友AD(2013-11-12):
不错,学习了,准备用个台达的

网友AE:
在哪里可以看到程序块啊

网友AF(2013-12-12):
楼主,伙我现在在做台达伺服ASD-AB与西门子224DC/DC/DC的控制,急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能发一份到我邮箱吗 415329235@qq.com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最不省心的是S7-200的输出是源型, 这和台达的伺服...

台达伺服光耦是双向的,源型漏型都可以接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D:
吴工在生产流水线这块做的相当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AI:
下载不了,给我也传一份吧!qiuqianshu@126.com

网友AJ:
谢谢分享,可以传我一份吗,再次谢谢了,1123746496@qq.com

网友AK(2014-01-15):
好好东西!看看学习下看看学习下!!!

网友AL(2014-04-15):
为啥我不能下载呢,太伤心了。让我下吧

网友AM(2014-07-20):
谢谢楼主,目前也是在做这方面,刚好是224XPCN,楼主,能不能发资料我。谢谢。我的打不开你那个网页

网友AN(2014-09-08):
我是一个初学者,各位大虾,能否告知我伺服电机的学习如何入门,我需要懂得什么些什么知识

网友AO:
   l楼主,我现在做的也是S7-200与台达伺服的控制,需要这方面的资料,烦请也给我发一份547145109@qq.com,多谢了!!!!

网友AP(2014-11-07):
好东西,刚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以前用simotion

网友AQ(2015-05-19):
引用 网友D:
0.5=1/2,电子齿轮比为1/2时,PLC发出...

无疑这个地方楼主说错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C:
A. X轴伺服 X轴伺服的传动结构:X轴伺服电机驱动...

 很显然此处是用10000PLS/6.76646686163mm得到,因此不是PLC发送的脉冲。

网友AR:
引用 楼主:
多谢夸奖,愧不敢当,我做的非常有限,很不够,也希望大家...

网友AS:
谁的台达伺服价格好啊,有意向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T(2015-07-15):
游客您好 请xuexxxxxxxxxxxxxxx您先 登录,如果您还不是工控网会员 立即注册

网友AT:
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给份资料吗?532186692@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AU(2016-03-15):
松岛枫了解我而家翁建仁我i偶上帝佛山的房间

网友AV:
感谢楼主的提供。。。。。。。。。。。。。。。。。。。。

网友AW(2016-06-06):
几年前的帖子,请问各位混迹江湖数载的大侠们,这个程序和图纸楼主贴出来了吗》?

网友AW:
阅读上万回复不过百,顶顶顶

网友AX(2016-07-17):
谢谢 谢谢 谢谢 看帖回帖 好道德

网友AY(2016-09-04):
学习了,谢谢,新手学习了

网友AZ(2017-04-17):
楼主 可以给我传一份台达伺服ASD-AB与西门子S7-200的资料吗?

网友BA:
看完顶一下。。。。。

网友BB(2017-05-25):
是不是真的有人仔细看了?西门子200系列PLC 高速脉冲输出点好像就两个 Q0.0 Q0.1  扩展模块好像没有高速脉冲输出点吧,而且西门子是源型,台达伺服是漏型,一般西门子输入是漏型源型都可以接,但是输出不清楚,DO模块就算可以混接,但是没有高速脉冲输出,怎么控制伺服控制?

网友BC:
要配信号隔离变送器,电流变送器HD284I-7B0  13737247708

网友BD(2017-10-27):
引用 网友D:
用三菱的PLSR指令的话,省了不少功夫,西门子的脉冲指...

就是,用的西门子200很不方便,这个脉冲做出来好费劲啊,好多参数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E(2017-12-08):
可是这真的该怎么办是好的呢

网友BF:
感觉伺服挺难的,希望多学点东西。

波比得。

网友BG(2018-02-06):
以后多发些案例!!!

网友BH(2018-03-15):


网友BI(2018-04-15):
FTP怎么进不去啊?是我看到太晚了吗?

网友BJ:
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准确的控制动作

网友BK(2018-09-07):
作为初学者,还是受益匪浅的

网友BL(2018-11-22):
请教一下,我现在只有驱动器没有电机,PLC发脉冲给伺服,伺服面板显示一直是00000,接线:35接外部DC24+,37接PLC方向,41接PLC脉冲。PLC输出是NPN类型。P1-00:2。P1-01;00。P2-10:1。

网友BM(2019-01-23):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BM:
引用 楼主:
这个硬件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就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虽...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BN(2021-02-03):
打个卡,加个油,工作不用愁

网友BO(2023-10-12):
此贴回复收藏备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