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各位做项目都用什么牌子的24VDC电源

楼主(2008-06-03):
如题,国产,进口的都行?哪些牌子的性能不错?

网友A:
西门子、OMRON用过,近几年一直用朝阳电源

网友B:
呵呵;比较好的可以用日本的OMRON;

一般的可以用台湾的明纬;

要求低的就用一般的国产的;

网友C:
我们这里用的是台湾明纬的

网友D:
我们也用台湾的明纬,听说朝阳的也可以

网友E:
朝阳电源he 台湾的明纬

网友F:
  台湾的明纬 OMRON

网友G:
以前一般用的是施耐德的,

网友H:
YAONEN的 不知道是啥牌子 商标是一个大象,非常温度

网友H:
YAONEN的 不知道是啥牌子 商标是一个大象,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