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S7-300PLC不读取人际界面设定数值

楼主(2008-06-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公司一台设备控制系统用的S7-300-CPU313C-2DP的PLC和台达触摸屏,昨天PLC通电就报警停止,造成和触摸屏无法通讯,触摸屏一直显示通讯错误,后来对PLC的CPU进行复位,PLC报警消除,触摸屏通电后也无通讯错误信息,在触摸屏上设置设置参数是,PLC读取不到,且触摸屏再次提示通讯错误。请问为什么?

网友A:
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单凭你的描述很难判断。
先检查接头和各个插接部分有无松动。包括可能有的PROFIBUS-DP网的接头。
然后连上S7-300在线看看。

网友B: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